伟力K100直升机越来越飞不动

楼主(2019-05-25):
伟力K100直升机,越来越飞不动了。刚买回来动力充足,现在根本离不了地。
即使勉强离地,“飞”完后电机特别烫手,保守估计表面温度80度。

实测旋翼推力只有50g
不知大家有没遇到?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机退磁?

网友:
换个电机试试

网友:
我曾经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把电机轴滴点润滑油就好了。如果还不行就是电机过热退磁了。

楼主:
电机轴里加了WD-40.
没效果

网友A:
WD40化油的,反而传动损耗更多了,可以在电子轴承出轴部位滴液体润滑油,齿轮上油脂。如果还是不行,先看是否是电池问题,电池时间久了放电能力下降,电池没问题的话大概就是电机效率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轴里加了WD-40.
没效果

WD-40是清洁剂除锈剂但是就不是润滑剂。。。。。  你用wd40喷轴, 只会把油清掉然后摩擦力变大。如果有的话, 用inox vx3

网友:
每次飞到飞不动才下来的话,电池就过放了就很容易挂。换电池试试

网友:
首先问下炸鸡了吗?如果炸过可能主轴 十字盘 横轴 大齿有问题我的也这样  飞了几次就起不来了  拍了视频问群友说是主轴歪了 十字盘也松了  目前等配件中

网友B(2022-05-20):
我的也是伟力K100飞两分钟左右电机特别烫就没动力了是什么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伟力K100飞两分钟左右电机特别烫就没动力了是什么问题

原装电机完全不行,只能飞一下航线,要换暴力点的电机,不过这样子锁尾又出问题了,还要继续搞,就是折腾,也不是省油的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机完全不行,只能飞一下航线,要换暴力点的电机,不过这样子锁尾又出问题了,还要继续搞,就是折腾 ...

反正就是折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原装电机完全不行,只能飞一下航线,要换暴力点的电机,不过这样子锁尾又出问题了,还要继续搞,就是折腾 ...

那现在有没有啥电机推荐的

网友:
电机或者电池不行了,空心杯电机用一段时间得换了,也不贵,几元钱,相比炸鸡成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有没有啥电机推荐的

光换暴力电机没用,尾巴会出问题,就没办法玩了,老老实实换回原装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现在有没有啥电机推荐的

这款,1.2mm轴径,齿轮就搞死人了,我是自己搞的,用2mm孔径的9齿齿轮,中间填充物

网友:
引用 网友A:
WD40化油的,反而传动损耗更多了,可以在电子轴承出轴部位滴液体润滑油,齿轮上油脂。如果还是不行,先看是 ...

对,这样油对机械磨损很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光换暴力电机没用,尾巴会出问题,就没办法玩了,老老实实换回原装电机

那装k110原装电调电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装k110原装电调电机有没有问题

再换尾电机,这直接就变成了110了

网友:
换电机吧,空心杯电机飞2-30电基本就废了

网友D:
各位前辈,入坑小白,请问另配8520空心杯选正转还是反转,尾电机摔松了该用什么胶固定,谢谢

网友:
空心杯很容易坏,电池可能也不行5的

网友:
买2台轮流飞,基本上就不会那么容易坏了,我的飞几十个电还很正常,不过电机质量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前辈,入坑小白,请问另配8520空心杯选正转还是反转,尾电机摔松了该用什么胶固定,谢谢

正反转换电源正负极就解决了啊

网友(2022-06-19):
电机问题,更换电机可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