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点搬运】光滑并非总是好的——关于边界层、层流、紊流和失速

楼主(2019-05-25):
=============以下内容来自于维基百科===============
边界层分离是一种流体的现象,是指原本紧贴物体表面流动的边界层脱离物体表面。
当固体在流体中运动(或是一静止固体放在运动的流体中),由于黏滞力的作用,在靠近固体表面的流体会出现边界层。依照局部流场的雷诺数不同,边界层内的流体可分为层流或是紊流。
若边界层受到逆压梯度的影响,使得边界层相对物体的速度渐渐下降,甚至接近0,此时就会出现边界层分离的现象。此时流体的流动脱离物体的表面,会产生涡流及涡旋。在空气动力学中,边界层分离会使得阻力上升,特别是因为位在物体前后流体的压强差上升,使得压差阻力变大。因此许多空气动力学及水动力学的研究都在探讨如何设计物体的表面及外形,以减缓边界层的分离,尽可能使边界层维持在物体的表面。由于紊流的边界层受到逆压梯度的影响较小,因此许多物体会刻意让表面不光滑,以产生紊流的边界层,例如网球上的绒毛、高尔夫球上的凹孔、滑翔机上的扰流器等。轻型飞机上会有涡旋产生器来控制边界层的分离,高攻角飞机(如F/A-18黄蜂式战斗攻击机)的机翼会有前缘延伸面,也是为了类似的目的。

楼主:
如果边界层分离过早,阻力会大幅增加而升力大幅减小,于是就发生失速,模型飞机快速失去高度和速度,舵面处于乱流之中不再能有效控制,悲剧发生。

要推迟模型失速的发生,就必须想别的办法。人们发现通过人工扰流,也可以使层流边界层变成紊流边界层。具体的做法如图所示,在机翼上表面前缘部分贴上细砂纸或粘上细锯末,也可以在机翼上表面近前缘部分粘上一条细木条或粗的扰流线;或者在机翼翼展前缘部分每个一定距离垂直地开一排扰流孔;也可以在前缘前面开一根有弹性的扰流线,或者在前缘粘上呈虚线状的扰流器以及在前缘粘上锯齿形的扰流器。

网友:
真棒还有更新吗?

网友:
哈哈,开贴回应了

网友:
这不就是涡流发生器么?

网友:
简单地讲,实际应用的时候,该光滑的部位要尽可能光滑,可以毛糙的部位则要适度毛糙(如楼主介绍的,但过犹不及),且其他因素不至于“帮倒忙”才能体现出积极的效果。

网友:
知识贴学习了

楼主:
必要的时候,有目的地,适当地干预气流的状态。

可千万别理解为粗制滥造也没关系了。

网友A:
找我来看,就是攻角过大惹的祸。

如果真的理解了,就没有这么多术语。如果罗列了这么多术语,证明了一件事。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我来看,就是攻角过大惹的祸。

如果真的理解了,就没有这么多术语。如果罗列了这么多术语,证明了一件 ...

大攻角飞行是客观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攻角飞行是客观需要。

嗯,和我想的一样。在某种条件下,非得要大攻角飞行,那么就要用到这方面的理论知识了。

网友:
鲨鱼皮连体游泳衣?

网友:
乌克兰进口的模型曾经有阶段机翼上表面就是哑光的很粗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