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谈下这两款充电器的选择,hota的d6+和gt power的v6duo

楼主(2019-05-25):
这两款看外表和功能(蓝牙app,大屏等)肯定是d6+更好,但是我更注重充电效果哪个更好,现在有个外置500w电源,以后预计要买电包外场充。

现在用的a9,已经不平衡了,充满电后,我的测电器每次都显示有节4.17,一节4.25,我以为测电器不准,上周特意用万用表测了下,真的是显示的那样。充不满无所谓,少飞会,过充可就危险了。所以打算换一个。

其实a9我用非常好,我飞机xt60 ec5 xt30全有,用平衡头省了很多转接头。但为了安全还是转吧。。。

常用电池最大也就5200 6s,不用太大电流充,8安最高了,平时也就4安5安,希望电池能寿命长点
蓝牙app什么也无所谓有没有,充电平衡性,速度快就行,尤其平衡那个阶段的速度。

问了下gt power,说是终身质保。

请问高手,选哪个好。。感谢各位。。

网友A:
A9不也可以返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A9不也可以返厂么?

qq上问了,不理我

网友B:
外场就d6+就不合适了。都外场了还扛一个300瓦内置的电源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场就d6+就不合适了。都外场了还扛一个300瓦内置的电源干嘛

倒是,但是偶尔换个家庭充电还是挺方便的。

网友B:
我一直觉得内置电源的功率达不到最大充电功率要求的充电器简直浪费。这充电器市场价小贵,不过最近听说好像降价了?全新的有人500块拿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觉得内置电源的功率达不到最大充电功率要求的充电器简直浪费。这充电器市场价小贵,不过最近听说好像 ...

我去那价合适啊,值得搞,得找找渠道。
带个内置算是方便应急用,不过没想过性价比,就是感觉相对省事

网友B:
非要在这两个中做抉择,且只看官方标价。那么d6+几乎完胜v6duo若一点的也就是1安的充电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要在这两个中做抉择,且只看官方标价。那么d6+几乎完胜v6duo若一点的也就是1安的充电电流。

不知道做工同质如何,按官网参数看肯定是d6+,周边没见用的。还是感谢您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