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18A和25LV的如何加油

楼主(2019-05-26):
前几天发现25LV的主轴用手转动有声音,该不是轴承缺油了吧,
问了卖家说可能是上面的齿轮箱要加黄油了,
拆开侧面的油盖,确实里面很干净,
没啥黄油了,这黄油也会挥发?
然后我用螺丝刀抹上黄油给孔里加了很多次锂基黄油,
试转后噪音几乎没了,

机器都是靠油保养的,缺油就会导致机件提前损坏,
25LV主轴有人把下面的盖子换油封的,然后在主轴里灌油,
但是不知道咋做啊?
其实论坛就是缺少这种基础维护的知识,
各常用机床应该在那些部位定期加油,
几乎都找不到说明,
大概厂家也希望你们的机床早点用坏换新的吧
有经验的来说说?像我就主要在0618A的两个轴瓦上方加了两个油杯,经常加点油,各油孔也加点,
但是感到不全面,最好各导轨和丝杆也加油才好,但不知道方法

网友A:
拆开侧面的油盖,确实里面很干净,
没啥黄油了,这黄油也会挥发?

明显卖家就没有加油。
机床只要是转动部件就需要有油润滑,这是常识,过去出厂的机床都有详细添加说明,现在大多处于功利心理,没有那么详细了。
作为玩机械的常识,高速用油,低速用脂,经常转动的部件常加油,设备不同,每种润滑也不同,这种基础维护的知识,真想学,自己拆一边就知道了(不懂的不需要全拆,拆掉外壳,附件就看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侧面的油盖,确实里面很干净,
没啥黄油了,这黄油也会挥发?

机床只要是转动部件不需要有油润滑这个是传动吧,
25LV的主轴轴承就不知道如何加油,

网友:
新买的轴承本身出厂时就添加了润滑脂,不信你挑开密封圈看看。除非是分离型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