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危险的炸鸡,对神元脱落有研究的朋友请帮忙看看。

楼主(2019-05-26):
  我的飞机装的是神元脱落,没有设置救机。之前用K8神元装上去大概飞了20多个起落,非常喜欢这个陀螺的手感。今天飞了5个起落左右进行了一个速度非常快的超转,估计有100米+的高度45度角全螺距冲下来。等超转结束飞机大概离地面还有5米左右,机头对我倒飞状态离我大概15米。突然之间就失去了动力,然后0.5秒左右全油门启动但是飞机这时候不受我控制。直接向天上飞去然后副翼侧翻高度45米左右,这时飞机离我已近比较远了切熄火,切了熄火之后我就能遥控飞机了把飞机翻正30米高度的时候大桨停转垂直落地了。   我的电调信号线是按照神元的要求接在了脱落上的,不知道是不是高速超转导致脱落震傻了?  遥控是14SG 接收7008  电调好盈120A从没炸过用了半年起落数很少 电机蝎子4020 1100KV 舵机deko 接收机有装电容 电池状态良好炸下来检测每片电压都是3.9 内阻也都正常。飞机硬件无任何可能导致类似情况的损伤。

这次炸鸡非常恐怖 离自己很近失控真的很绝望,请大神们帮忙分析一下情况非常感谢。

飞机损失的配件为 脚架1副 尾管一根 缓冲塑料块一个 头罩报废

缓冲块断裂

缓冲块断裂

楼主:
原因找到了,真是见了鬼了!接收机sb线松脱了

网友:
围观路过,表示慰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因找到了,真是见了鬼了!接收机sb线松脱了

贴个双面胶加固一下

网友:
你看下日志,有没有相关的记录。
线也有可能事炸鸡后松脱的。

网友:
SBUS松脱,如果是完全松脱,楼主是不可能给你切熄火的机会的。

网友:
修机技术与胆量不相匹配

网友:
是不是别的遥控窜频了?

网友:
建议起飞前先检查一遍~

网友A:
30米高没动力大桨居然没坏 ?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米高没动力大桨居然没坏 ?

没坏 就是这么有人品

网友B:
如果出现插接过于轻松需要重新压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出现插接过于轻松需要重新压接

嗯 不是插头线松了 是插头脱落了,已经用胶带和扎带一同固定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不是插头线松了 是插头脱落了,已经用胶带和扎带一同固定

脱落了怎么会还能控制翻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落了怎么会还能控制翻正?

并非完全脱落是松了 明显那个插头出来了一部分但是没有完全脱开

网友:
电调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是插头的问题,插头松有可能是炸鸡摔松的,我好几次炸鸡都把插头摔脱落过

网友:
这飞机看起来很耐炸啊

网友:
lz可以试试,在正常工作的时候拔掉sbus线,看电机会不会转,我测试k8和金脑就是这样,只要无信号了,电机就马上疯转(最高转速)。如果用graupner的sumd总线,或地平线的dsm,拔掉后,电机则会停转。
原因是sbus协议为了规避专利,其信号是反向电平,即低电平为1(通常串口协议高电平为1),所以当线掉了后,陀螺仪会认为你一直是低电平,解析出的数字信号就一直是1111这样,不光是油门,所有的通道信号都会变成最大值,这也是sbus的一个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