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纸飞机电机置于重心之前带来的问题

楼主(2019-05-26):
最近偶尔把纸飞机的电机置于重心之前,想着没有多大的问题。然后,针对纸飞机的世界观就此崩塌。

各种难飞,各种失控,一般状态下,就是转向失灵,往一边偏,微调打到头,还是看这它眼睁睁的超一边偏。稍微飞远一点,打舵,失灵!方向丝毫不见改变。但是如果电机置于重心之后,那么随便做一下,随便调整一下,就很好飞。作为一个纸飞机方面的老司机而言,针对此种情形,有点困惑了。

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

网友:
拉(推)力线没调好吧!我也是钟爱纸飞机

网友A:
我的这个飞机也是这个情况。

网友A:
我最近用魔术板做了一个前拉的纸飞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飞机盘旋无法控制横滚,也就无法控制转向。一开始以为是拉力线的问题,但是调了很多个角度也无法改善,还是失控。我在考虑,纸飞机的机翼面积特别大,如果像你和我把电机放在重心前,那么机翼大部分都会沐浴在螺旋桨的高速气流中,这个就是内力了,而上天后慢飞情况下,空气迎风气流对机翼的影响甚至都赶不上螺旋桨带来的影响,这个可能是失控的原因。因为螺旋桨带来的气流是螺旋形状的,不知道怎样分析空气动力。

网友:
我的纸飞机是电机在重心之后,依靠前端电池的位置调整前后配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这个飞机也是这个情况。

卧槽,这个机有特色啊。第一次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用魔术板做了一个前拉的纸飞机也遇到类似的问题。飞机盘旋无法控制横滚,也就无法控制转向。一开始以 ...

我觉得吧,现在我们缺乏一种纸飞机拉力线的定准方法。在安装电机座的时候,基本就是目视。然而,目视,带有很大的误差,相当的大。

以前看到过“治具”的概念,最近在考虑,能否用一个模板,然后一卡,就知道精确的纸飞机电机座的安装位置。

关于纸飞机前拉容易失控,我觉得吧,气流的原因是有。因为太靠前,在凹槽的位置靠前,就比靠后,对凹槽这种结构施加的压力不同。

我做了很多纸飞机,凡是电机座靠后,在重心之后,几乎调一调,都能上天,都不至于失控。但是这个第一次电机置于重心之前,居然让我体验到了失控的滋味。眼睁睁看着向一边偏,打舵一点反应都没,把微调调到极限,都没反应,这是一种什么概念?

我还在设想一种可以调节的电机座,在制作纸飞机的时候,如果不能精确确定拉力线,那么好吧,至少我们还应该可以根据试飞的结果,动态调节电机座,从而达到比较完美的脱控飞的效果。

楼主:
我好像跑题了。言归正传,我觉得前拉纸飞机容易出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由于V槽距离螺旋桨气流太近?容易受到其影响,如果气流方向有歪斜的话,相对于后置的电机座,比较容易对航向造成较大影响?

网友A:
今天把那个飞机改成了尾推的,立马稳定可控了。经过分析,由于纸飞机拿阻力换升力,本身阻力就大,浆尾流对飞机的影响就更大了。我画了几个图,第一个失控的原因是浆就控制机翼的区域已经超过了50%,再加上反扭,使得飞机在不同空速,浆速的条件下受力非常复杂,再调也很难纠正。实际上,第一个失败的飞机是向右偏的,即使把电机往左偏很多也无法纠正,这跟电机反扭原理把电机往右往下偏完全相反,当时思考了很久没有结论,昨天想明白了,由于浆流控制力占大比例,从后面看飞机,浆顺时针转动,机身产生逆时针向左反扭力,但浆流是跟随浆顺时针运动的,这个力量如果大于反扭,飞机自然向右偏了。尾推完全不受浆流影响,只考虑反扭即可,解决有很多办法,最好的解决办法不是改变电机安装角而是采用油门副翼混动,否则如果改变电机安装角会导致左右横滚控制力不平衡,降低操控性。有人说腰推反扭最低,我想腰推的浆流控制区域较小,如果跟反扭平衡完全可以抑制反扭,我想这就是腰推反扭低的道理。

网友A:
所以市面上用kt板的飞机基本都用腰推是有道理的。用无翼型的纯平kt板很难设计出前拉的好飞的飞机,反扭和浆流要人命,即使设计成带方向舵的T尾翼,由于没有升力,也很难爽飞。这个魔术板飞机是我设计的第3架飞机,三架都是拍脑袋想的形状,第一架因为推力线问题无法升空,第二架因为比例问题容易进入转向尾旋失速,这一架形状怪异的三角翼算是成功了。下一架试试双发kt板吧。坚持用kt板做飞机学习飞行原理。。。

网友:
纸飞机这类自制机型,还是建议“实践出真知”。至于推力线、右下拉这些看似复杂的事情,我建议电机还是朝向正前方为宜,按整个机翼的前1/3位置为飞机重心,首飞尽量找个宽敞有草的地方,飞一下试试,不行就通过电池移动调调重心,仔细一些,都能调到很好飞

网友B:
我第一次做纸飞机,也是第一次做飞机,为啥老是往下载?把所有重量都放后面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第一次做纸飞机,也是第一次做飞机,为啥老是往下载?把所有重量都放后面还是一样!

动力足吗?什么动力?往下载的时候,左右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动力足吗?什么动力?往下载的时候,左右偏吗?

动力够,不左右偏,就是头往下,翻过来飞的话,直接像上翻个跟头在下来。。。3s800ma电池  2212  2450kv带6040浆,但是我飞机可能做小了?60*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动力够,不左右偏,就是头往下,翻过来飞的话,直接像上翻个跟头在下来。。。3s800ma电池  2212  2450kv ...

拉力线偏下了?或者说,电机座角度偏下太多了?

可以这样想,现在头往下,必然有一个力把它往下拉(牛一律),否则,是不可想象的。既然存在这样一个力,那么是气动力,还是马达拉力?如果舵面没有问题,那么必然是拉力了。如果有拉力的分力朝下太多,就会栽头。

但是有个前提,就是你的舵面没有问题,导致其朝下。

网友(2024-12-08):
技术分析深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