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翼展的小飞机副翼的位置问题

楼主(2019-05-26):
如果对于大翼展的飞机而言,副翼开在根部和开在翼梢,有多大区别?会造成何种问题?

网友A:
开根部为了3D动作用,没有相对空速的时候,让副翼靠近桨的气流产生舵效。正常飞航线的无所谓。

网友A:
客机开在翼梢那边,靠内布置了大面积的襟翼还有减速板。

网友B:
个人感觉,翼展越大,惯性和滚转阻力越大,所以副翼开在翼根侧并不会因为翼展大了而比小翼展更好。反而我看过一些小翼展的飞机副翼都没到翼梢,可能是强度考虑?

网友C:
副翼放在翼梢可以增大横滚速率,会比较贼,放在翼根就会减慢横滚速率,也就是肉,就是杠杆原理。像50涵道毒蛇的副翼就是在翼根,滚转就比较肉,但同样翼展的gt野马副翼开在了翼梢,滚转就相当灵敏

网友C:
ft野马,,,,上面打错了

网友D:
对于普通固定翼来说,副翼越接近翼梢效率越高,换句话说,改变很小的副翼舵面就能带来很好的横滚性能,追求机动性的固定翼机型,副翼一般开在翼梢,也建议开启双比例功能,让飞机用小比例舵面也能柔和飞行,操作不会那么“贼”

网友E:
副翼都在翼捎,舵效才高,襟翼才在根部,力学原理和应用目的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