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富斯3通接收机天线断掉以后的事.......

楼主(2019-05-26):
由于飞纸飞机,所以富斯的3通接收机就够用了。但是,某一天,发现其天线有折断的苗头。于是,仗着是老司机,手贱了一下。把它焊了下来,截断,然后重新剥皮,焊了回去。

接下来的感受就是:如果上天再给我一个机会,我绝不会这么冒失,我绝不会焊下来。我会一直让它好好的待在那里,及时它无比难看。

因为这个时候它的接收距离不足20米。然后各种调整,各种重新焊接。接收距离就固定在了这个范围。

然后想起SYMA X5C的板子上的天线,也就是四分之一波长的天线,然后焊了下来,换了上去,还是一个样。

彻底崩溃。

然后,用了自己自制的兼容富斯接收,就是PCB天线模块的那种,接收距离都比其远的多。

结末的教训是:这种接收机,经过严格的阻抗匹配,对于2.4G而言,即使焊点的焊锡量不同,都可能导致阻抗失配,导致灾难。这种接收机,一般天线要作为重点来保护。否则整个接收机会因为天线断掉而报废。

网友:
我焊接过几乎断线的富斯6通接收机,没有发现这么严重的情况。但是我是双天线只焊接了一根天线,所以说很难严谨的作为lz的对比。不过我相了个馊主意,您直接把天线摘了试试?如果距离还是那么远,我怀疑是不是焊点出了问题?

网友:
焊过天线,从来没有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是把其他地方碰了吧?

网友A:
焊接过很多完全没问题。楼主估计没掌握好温度没上助焊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接过很多完全没问题。楼主估计没掌握好温度没上助焊剂

电子发烧友十几年了,不至于。

也搞过射频。但是没想到这个接收机这么挑剔。其余的SYMA F3 、SYMA X5C  A7105出来,直接就是四分之一波长天线。效果很好,很远也不会出这个状况,随便焊接。

但是这个接收机就不同。搞2.4G射频天线也不是一天两天,自制过双菱,等2.4G的定向天线,自己认为自己对镀银射频线还是有所了解。所以就......自大了。结果在这个接收机上载了个大跟头。

正所谓祸不单行。当时这个接收机的这个问题伴随着纸飞机的电机在重心之前的问题。2个问题伴生纠结,导致的状况直接就是:一起飞,就偏想一遍,微调调到头,毛用没有。然后距离稍远直接打舵,连一点反应都没有。炸鸡,炸鸡.....我特么还是自认为老司机。

当时焊接的时候,注意到了焊点。对于2.4G,焊点有个毛刺都不行。但是还是出问题,这问题出的,人一点脾气都没有,深深感到无力。

网友:
没那么严重吧,我有个ia6b都掉了好几次天线了,焊回去照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