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TSDA系列伺服通讯方法求助

楼主(2019-05-26):
东元TSDA系列伺服用RS232和电脑通讯怎么都连接不上,有没有那个连接成功过的,帮指导一下吧,谢谢!

RS232线是没有问题的,已经和松下A4通讯都已经连接上,可以排除232线路问题。

网友A:
看你的通讯端子图,2跟2接,3跟3接,与通常的232线定义不一样,通常是2与3接,如果是买的成品线,一般都是2,3交叉接,检查下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通讯端子图,2跟2接,3跟3接,与通常的232线定义不一样,通常是2与3接,如果是买的成品线,一般都是2 ...

RX和TX我也已经反复对调试过了,也可以排除这个问题

网友A:
那还有个问题你再注意下,现在的电脑都不带232接口,usb模拟的232接口在工控上跟plc和变频器连接有很多不好用的,跟某个机器能连,跟别的机器不能连,而且还没规律,你最好找个带232接口的老电脑试一下,或者是232的接口的pci卡,这东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个问题你再注意下,现在的电脑都不带232接口,usb模拟的232接口在工控上跟plc和变频器连接有很多不好 ...

好的,下班回家我找个带232口的台式机试试;

网友B:
我试过三洋的PY,有两个要求,一个是主板原生的串口,一个是目前我知道的仅仅最高支持到XP,他的说明书还是win95的,后来又没有在win7 32位上成功连接过我记不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还有个问题你再注意下,现在的电脑都不带232接口,usb模拟的232接口在工控上跟plc和变频器连接有很多不好 ...

确实如你所说,用老式台式机的232口就可以通讯了,多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三洋的PY,有两个要求,一个是主板原生的串口,一个是目前我知道的仅仅最高支持到XP,他的说明书还是 ...

多谢指导,用老式台式机的232口可以通讯了win7 64系统下也可以

网友(2019-07-06):
可以把上位机软件发上来分享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