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问下两根导线正确的焊接方法 刚做18650电池组

楼主(2019-05-26):
今天下午我第一次做电池组 18650 3S  在焊接XT60头发现买的XT60头线不够长 想自己焊一段导线延长下 不知道正确的两根导线焊接在一起的方法是什么 我的线是14AWG的  我自己的做法是把把两根导线横截面放一起 然后用焊锡填满空隙 再用焊锡在结合处涂一圈 牢固是牢固 但是我担心会不会铜线接触面太小 焊锡导电没铜线好导致接触电阻过大

另外我测试了我做的这个电池 充满电后放在FMS守护者飞机上 我拉住飞机 油门推到中(可以巡航的油门) 插着BB响看电压 电压降到11.6的时候我关掉电机 然后电压升到11.7V  继续开电机测试 这样放电了25分钟 电压降到10.4V 我关掉电机后电压回升到10.6V

根据以上测试能不能判断我焊接的电池组是不是合格?刚入门见笑了

网友:
发个图比较好

网友:
要求太高了吧,这点焊锡的电阻,不至于吧,虽然电阻率不一样,但是长度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啊。

网友:
很好奇你怎么“涂一圈” 焊锡一碰不就全化了?
我是把接头处的铜线并排 如果是细线就拧麻花 然后焊在一起 套热缩管

网友:
能用就行,没那么多要求

网友:
我是把线头互相穿插对插,然后上锡,牢固稳妥。只要锡上全了电阻可以忽略。

网友:
两头截面各留一半,5毫米长就可以,先用松香上锡,锡要上全,再套热缩管,最后焊接。

网友:
把接头处的铜丝打散开,对插,拧紧,上锡

楼主:
谢谢哈 自己搞好了 话说18650滴电量真足 2500的3s电池跟买的聚合物2200电池感觉电量多了一倍

网友:
加载电压比空载电压低是正常的。没有问题。注意焊接位置温度,如果温度不高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9-12-26):
两头线拔出一厘米双绞缠绕在用热缩管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sv.baidu.com/videoui/page/videoland?pd=bjh&context={"nid":"12150523847998286998","sourceFrom ...

不错不错!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