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调试。副翼.螺距.行程不一样怎么破

楼主(2019-05-27):
t14sg。minik8陀螺。s-bus接r6208接收。接软件调试完成。但是油门推杆到顶舵机的行程不一样。这个怎么破?会不会是k8有问题?新建的模型,混控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网友:
我也正想问,同问同问…

网友A:
我是亚拓有副翼450,上窄,下宽的机身,出现这种情况,飞越机身就不会。先确定舵机是同牌子同批次产品,默认的陀螺仪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可以初始化。k 8可以设置舵机的行程,我不会,在博士帽里面。

网友B:
k8设置完中立点十字盘水平后还有最低最高终点水平调整就在舵机调整界面的博士帽里面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亚拓有副翼450,上窄,下宽的机身,出现这种情况,飞越机身就不会。先确定舵机是同牌子同批次产品,默 ...

嗯嗯!我也是se的机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k8设置完中立点十字盘水平后还有最低最高终点水平调整就在舵机调整界面的博士帽里面好像

好!再试试看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也是se的机身。

换pro 吧,好用。准备升级冰人旋翼头十字盘和尾波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pro 吧,好用。准备升级冰人旋翼头十字盘和尾波箱

模型这个鸟软件十字盘模式是hr3,
但是控里面应该选h1才照。擦,折腾好几天。还有打副翼,方向反的,应该2-3舵机交换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型这个鸟软件十字盘模式是hr3,
但是控里面应该选h1才照。擦,折腾好几天。还有打副翼,方向反的,应 ...

你什么遥控器

楼主:
t14sg。回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