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门的180四寸机,电池要怎么配

楼主(2019-05-27):
本人自从以正确的姿势入坑穿越,便很热衷于FPV,无奈学生党资金有限,18年尾自组了一台180穿越机,配置如下:
180机架
f4飞控
20a电调
kingkong1806 kv2280
4*4.5*3桨
4s1300mah电池
25-300mw图传
摄像头等;
这半年来,一直用模拟器练习,3月份又入手一架kingkonget115,在模拟器,et115和180比较中,我发现et115的手感很接近模拟器,但是180穿越机总感觉行动比较缓慢,大油门加速仍然比较吃力,180整机不带电池不带山狗摄像机260+克,带山狗摄像机333克,带电池山狗全重480克左右,飞起来感觉小马拉大车,后来想到用4s1000mah电池,但是网上基本没这型号的大c数电池,又看到4s850mah的电池,电池重105克左右,那我应该选4s850mah的吗?ps:在玩花飞。

网友:
换套电机试试。

楼主:
不打算更新设备了,到时候想直接遥控器飞机什么的一次性升级,现在就问问850mah电池够不够用,勉强玩这段时间

网友A:
和我一开始犯的错误一样,我当时配的还是2204 KV2300的呢,针对180机架KV值低了,要么换4个高KV的电机,要么换210机架上五寸桨,否则动力不足。而4S 850我用来飞三寸机。

网友B:
不够用,850和1300的差距非常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开始犯的错误一样,我当时配的还是2204 KV2300的呢,针对180机架KV值低了,要么换4个高KV的 ...

后悔没有直接入五寸机,什么都好配,搞得现在尴尬的局面,850我也觉得有点小,但能不能用更轻的重量来补偿动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够用,850和1300的差距非常大。

4s1300 155克左右4s850   105克左右
能不能用更轻的电池来补偿动力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开始犯的错误一样,我当时配的还是2204 KV2300的呢,针对180机架KV值低了,要么换4个高KV的 ...

你的3寸机什么配置,配4s850动力如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和我一开始犯的错误一样,我当时配的还是2204 KV2300的呢,针对180机架KV值低了,要么换4个高KV的 ...

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改法,电池上6s,可以补偿kv不足。搞不好电调和BEC要全换,但机架,电机和桨能保住。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3寸机什么配置,配4s850动力如何

我的三寸机就是格普130麻雀套机,镜头换微老鹰了为了适应全天候,电机应该是1408 KV3500,用的是乾丰的3052桨,电池用的是格式4S 850,还是相当暴力的,温柔飞新电池8分左右,最我出勤率最高的飞机,详细配置可到某宝上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个比较难的改法,电池上6s,可以补偿kv不足。搞不好电调和BEC要全换,但机架,电机和桨能保住。

我也想到过这个方案,上6S不太合算,电池及设备上要多投入不少,太暴力了难控且危险,不提倡。最合算的方法是换一个210或220正X机架,使用现有设备,如还觉动力不足再更换电机及相关电子设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悔没有直接入五寸机,什么都好配,搞得现在尴尬的局面,850我也觉得有点小,但能不能用更轻的重量来补 ...

效果不如换更大的桨来的合算,而且是以牺牲续航为代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效果不如换更大的桨来的合算,而且是以牺牲续航为代价。

我还有个五寸200机架,改天给他换上去,然后上5寸3页桨,不知1806电机能不能扛住,不能我就升级大电机了,彻底抛弃四寸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想到过这个方案,上6S不太合算,电池及设备上要多投入不少,太暴力了难控且危险,不提倡。最合算的方 ...

1806电机上6s扛不住的,而且6s可供选配的型号不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还有个五寸200机架,改天给他换上去,然后上5寸3页桨,不知1806电机能不能扛住,不能我就升级大电机了 ...

肯定行的,因为我第一部机器就是1806电机,但机架是250的,最开始只有5寸两叶桨没有三叶桨,用2200 3S电池,挂808摄像机,一样飞得很愉快,后来换电调了,可以使用4S飞了,一样没问题的,论暴力程度肯定是赶不上22或23级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行的,因为我第一部机器就是1806电机,但机架是250的,最开始只有5寸两叶桨没有三叶桨,用2200 3S电 ...

我用4s飞,每次飞完除了一个有点问题的电机稍微发烫,其他三个都是温的

网友D:
我是曾经的4寸机痴迷者。我的看法是4寸机必须要轻,否则推重比不足。1806不适合,需要找2205 KV2700的马达,并且要轻量化的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曾经的4寸机痴迷者。我的看法是4寸机必须要轻,否则推重比不足。1806不适合,需要找2205 KV2700的马达 ...

放弃4寸了,上五寸

楼主:
成功改装为五寸机

网友:
3S 1300mah 应该要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