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暴力美学的巅峰——原创FT式单64mm涵道米格25狐蝠首飞成功

楼主(2019-05-27):
先放照片

与64涵道的F4对比一下,大了好几圈

作为一个80初生人,对苏联的各种暴力怪兽一直有点莫名的情结。而米格25又因为各种标签而成为了简单粗暴的代表:双三,对标黑鸟;米格25恐慌;别连科叛逃;精钢打造。作为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空军唯一取得战果的战机,堪称冷战暴力美学的巅峰。甚至最后美军想用坦克压扁俘获的米格25,结果直接开了上去

按说米格25这种近乎直进直出的飞机,非常适合改造成涵道航模,不知道为什么厂家都不出这个题材的。那就自己动手吧。
一开始先是网上找到了国外网友十几年前的尾推图纸。发现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尺寸太大,内构不适合涵道,没有翼型,原材料是depron板,不适合KT板的工艺,图纸太过简易,施工不够精确等等。所以只能作为参考,还是要自己动手设计。目标是外形像真,制作简单。至于性能上,因为我能找到的KT板比较重,比FT使用的KT板保守估计重25%以上。所以能飞就满意了

一开始先做了个70涵道版本(因为有闲置70涵道),没飞起来,动力太孱弱。出手后不爬升,平缓降落。为了试验是否能飞起来,就改为尾推机。事实证明只要动力足,傻大黑粗也能机巧灵动。(比较悲催的是改了尾推后才发现70涵道的电机轴松了,紧固后动力提升了近乎30%。也就是说本身70版本就应该能成功的在70涵道的基础上,做了85%大小的64涵道版本。优化了气道,取消了全动尾翼设计,整体更结实,施工更准确,做起来也很简单。经过多次调整确定了水平尾翼初始角和涵道推力线。加大副翼和水平尾翼,以提高低速时的操控性。同时还发现网上找的三面图居然都还不一样,机翼貌似大了,无语

翼展730mm,机长1050mm,PNP重量850g,上3000mah 4S电池后总重1100g。没办法,我只能找到这种KT板了。做桨机没问题,做涵道可是要了亲命了。

上周六首飞成功,全油门手抛,要平飞近20米后才能爬升。虽然70%油门就能平飞,但是要全油门才能做比较灵巧的横滚,筋斗根本做不起来。实在太重了,单64涵道还是太弱了。但是因为有翼型,所以还是比较省电的。
好在这个机型本身就是双发的,可以很简单的做成双64涵道的,推重比应该就会轻松过1了,而且更像真。但目前手头没有同规格的64涵道,双发版本待以后有时间再说吧。
基本上完成了,就剩怎么处理机背的电调了,兼顾美观,散热,可拆卸。

网友A:
飞机设计有问题,以前飞eps的歼15,4S 3500电池也还有技术起落架,也不需要70%油门平飞。
大概5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机设计有问题,以前飞eps的歼15,4S 3500电池也还有技术起落架,也不需要70%油门平飞。
大概50%左右。

EPS的和KT板的不好比,气道方到圆过渡不好。

歼15的外形也比米格25好很多。

网友B:
你这64涵道飞机做的太大了吧,我64的j10翼展67,机长103。

网友C:
楼主这种kt版我可能见过,纸蒙皮对吧。当时一掂就觉的重,可以考虑适当的方撕掉面的蒙皮,比如记忆内侧

网友:
楼主这种kt版我可能见过,纸蒙皮对吧。当时一掂就觉的重,可以考虑适当的方撕掉一面的蒙皮,比如机翼内侧

网友D:
建议淘宝买热板,轻很多,另电池4s1500足够了

网友:
这个外形上和F15差不多,F15好飞,我第一架涵道就是F15,最后飞的无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设计有问题,以前飞eps的歼15,4S 3500电池也还有技术起落架,也不需要70%油门平飞。
大概50%左右。

您是热切割的EPS机型嘛?Su 27的曲线很难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64涵道飞机做的太大了吧,我64的j10翼展67,机长103。

我是记错了,实际上是翼展730mm,机长1050mm,比你的J10大点有限。不过已经相当大了,比普通64涵道大几圈。
我也不想做那么大,但我是按照网上找的三面图设计的,现在机舱高度是恰好能装下64mm涵道的。可能这个大小更适合做成双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种kt版我可能见过,纸蒙皮对吧。当时一掂就觉的重,可以考虑适当的方撕掉面的蒙皮,比如记忆内侧

对的,这种是双面哑光的纸蒙皮。没办法,航模在澳洲是相当小众的爱好,能选择的材料非常有限。

不知道您用的什么材料?能否推荐下关键词,我可以考虑从国内运过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记错了,实际上是翼展730mm,机长1050mm,比你的J10大点有限。不过已经相当大了,比普通64涵道大几圈 ...

那你装机后,涵道动力损失咋样?静推力能达到多少?我那个j10感觉损失有点大,4s电,起飞估计800多,但捏翼尖,满油好像只能到40的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淘宝买热板,轻很多,另电池4s1500足够了

求上将给个关键词或者店铺名,我试试看能不能运到澳洲来。

其实成品64涵道机我一般都用1300电池飞。但这个因为材料太重,所以要3000的才能压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装机后,涵道动力损失咋样?静推力能达到多少?我那个j10感觉损失有点大,4s电,起飞估计800多,但捏 ...

我是第一次自己设计飞机,选米格25不仅仅是为了好看,主要是觉得它机体接近方盒子,进气直进直出,制作简单,效率也高。

我没测过净推力。我的64涵道的标称1.2kg推力,标称推力你懂得。一般来说手抛起飞需要80%的推重比。1100g的重量乘80%,推力应该有880g。

所以我觉得动力损失不算大。主要是买不到国内那种又轻又结实的KT板。否则重量轻20%的话,推重比到一,飞起来就很轻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上将给个关键词或者店铺名,我试试看能不能运到澳洲来。

淘宝找热板应该有吧,另外国外用d板用的好像挺多?如果能买到d板也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的,这种是双面哑光的纸蒙皮。没办法,航模在澳洲是相当小众的爱好,能选择的材料非常有限。

不知道 ...

我在美洲,能找到的也是纸蒙皮,很重,FT用的那种牌子也是纸的,但会轻点,不知道FT定制的那种棕色会不会更轻点. 我做机翼,或者强度要求不高的地方就撕掉一面的蒙皮。

网友:
还有个办法,如果实在买不到轻的材料,可以只做上半个机翼,变成凹凸翼型,不仅机翼重量轻一半,而且升力系数提高,平飞更省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第一次自己设计飞机,选米格25不仅仅是为了好看,主要是觉得它机体接近方盒子,进气直进直出,制作简 ...

中午去首飞了,我那起飞885G,动力还是挺好的,J10的特性,大仰角超级稳,今天是第一次飞涵道飞这么爽。你可以试着把内侧的覆膜纸全撕掉,那个重量真的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在美洲,能找到的也是纸蒙皮,很重,FT用的那种牌子也是纸的,但会轻点,不知道FT定制的那种棕色会不会 ...

好的,谢谢。
我看FT用的KT板是用的非常薄的牛皮纸做蒙皮,理论上应该更轻,但强度更高。但这种kt板除了做模型,几乎没有其他用处,所以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淘宝找热板应该有吧,另外国外用d板用的好像挺多?如果能买到d板也不错

澳洲这边也买不到d板…………ebay网上买的都太小了。
目前这个板子虽然重点,做涵道不适合,做桨机的话还是不错的。我之前那个双发的小龙虾快上百个起落了,强度杠杠的。
打算买个同规格的64涵道,改双发。
本身米格25就是个暴力怪兽,靠暴力推上天的一坨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午去首飞了,我那起飞885G,动力还是挺好的,J10的特性,大仰角超级稳,今天是第一次飞涵道飞这么爽。 ...

恭喜首飞成功,发个帖子放照片吧!!!

我这个要能做到900g以内我就开心死了。

三角翼的过失速和大迎角是非常爽的。我鹰狮和EF2000成品机都很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恭喜首飞成功,发个帖子放照片吧!!!

我这个要能做到900g以内我就开心死了。

已经在我帖子里上传首飞视频了。可以去看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1837244

网友:
好喜欢楼主的各种小涵道飞机,看了你的帖子我也入了好多50涵道

网友:
  很漂亮  楼主真的很开心啊

网友:
这个好看  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找块泡沫自己削

网友:
看着有点像F15😊

网友(2021-07-12):
求图纸3056901574@qq.com,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