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用凤凰160A电调行程校准求助!!!!!!700级像真机!EC225

楼主(2019-05-27):
已解决!!!!试飞在即,但是出现了一个解决不了的问题。目前已经准备用PIXHAWK4飞控装机,却发现电调(凤凰160A)在PIX里怎么都设置不了油门行程,目前是电调和飞控单独供电,电调用普通模式校准行程毫无问题。希望大神能帮帮我!!!!!!!!

网友A:
这舵机摆放的有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舵机摆放的有意思

套件就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B:
用遥控和接收机校准完 把pwm填到pix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遥控和接收机校准完 把pwm填到pix就行

我就是这么做的,但是依然没解不开,不知道啥原因。我在控里设置好行程,到飞控里读出了最低和最高值分别是1163 和1900,然后我把这2个数填到servo8里,再校准还是没用

网友:
遥控器油门推到最高,飞机上电,拔掉,再上电,遥控器油门最低,就完成了

网友C:
舵机一定要单独供电,和飞控的供电分开,否则飞控会死机,直接从空中掉下来,我遇到过多次了,后来才知道这个道理

网友D:
凤凰电调和其他的电调不一样。这么说吧。其他电调都是电调将就遥控器,凤凰电调是遥控器来将就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一定要单独供电,和飞控的供电分开,否则飞控会死机,直接从空中掉下来,我遇到过多次了,后来才知道这 ...

我现在是独立供电啦~我昨天传统调试莫名其妙一直用的三通道,后来在飞控里又调的8通道所以一直出问题,后来问了很多朋友才发现这个问题,现在问题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凤凰电调和其他的电调不一样。这么说吧。其他电调都是电调将就遥控器,凤凰电调是遥控器来将就电调。

是的,得先传统模式调好行程才到飞控里对应行程就行。

网友:
非常精致啊!

网友E:
漂亮,楼主可以多发点清晰的照片吗?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那个木头做的座架是调试飞机用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漂亮,楼主可以多发点清晰的照片吗?大家可以欣赏一下,那个木头做的座架是调试飞机用的吗?

做完就发,还有些东西没弄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完就发,还有些东西没弄完呢

好的,期待啊,记得过程也用照片记录啊,相信肯定是个精华帖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是独立供电啦~我昨天传统调试莫名其妙一直用的三通道,后来在飞控里又调的8通道所以一直出问题, ...

这飞控很锻炼人的意志的,调试好了,飞机很牛逼

网友F:
建议先用陀螺仪飞一下,再上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先用陀螺仪飞一下,再上飞控

陀螺仪已经成功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