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虾艇的水冷应该怎么连?

楼主(2019-05-27):
请问虾艇的水冷应该怎么连?

网友A:
亲用的那种电机,电调 ?
速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亲用的那种电机,电调 ?
速度怎么样?

不知道该用多大的电机和电调,也不知道该用多大的桨

网友:
管子越短越好  越粗越好  电机电调要单独水冷 两路 憋用一路 效果不好  电极电调的水冷接头换成最粗的

网友B:
小蝦水冷舵就可以啦,乾淨俐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蝦水冷舵就可以啦,乾淨俐落

愿听其详~~~

网友C:
冷却水,先进电调,再过电机,速度越快效果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冷却水,先进电调,再过电机,速度越快效果越好。

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