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TS835 有信号,无图像,怎么修?一个懵逼的日常!

楼主(2019-05-27):
        很久没折腾固定翼飞机,一直在飞室内穿越机。最近没事,看论坛F4小飞控飞固定翼很火,就又开始折腾,入了F4飞控,完了各种折腾。然后那天连线的时候,我一直以为图传是TS832(我眼瞎,都没仔细看过图传上的数字) 实际上我的图传是TS835。
完了更加犯迷糊,输入和输出完全混淆了,于是乎,TS835上的5V 地线 信号线 被我插到了F4板子上(板子我短路了RAM和Vbat),第一次插上没有任何反映,我当时没有反应上来,突然看见输入端空着,以为这图传需要单独接输入,于是又输入端接了3S。这时有信号了 也有图像!!!,然后看着图像各种试。断了次电,重新调整了一下又插上,还是有信号和图像的。再次扒掉 准备固定。等我塞进飞机,接好线,再次连接,懵逼了,F4 灯都不亮了(前面一直插着数据线接电脑)~~~各种折腾,确认F4烧了(接USB线 电脑上显示正常,两个指示灯也正常,单独接入12V电池飞控没有任何反映)。至于怎么烧的我也不知道,感觉自己就是个懵逼!
      这个时候才想起来图传这些接线了,一检查 发现我是图传接的输出(前面都没有意识到)再定睛一看,我去,我这图传是TS835 我一直以为是832,哎呀我的妈一天直接烧了俩(用另外一个图传直接接线,发现摄像头还活着),我这脑子简直了郁闷了一整天,第二天测图传,就发现只有黑屏信号,没有任何图像。唉 我这脑子感觉退化了~~~我感觉我只能在家玩模拟器和给孩子折纸飞机了~~~

总结一下问题:TS835图传 5V输出端被我接了12V输入,现在接收只有黑屏信号,没有任何图像显示。各位大神有木有知道怎么修的?知道F4怎么修的也可以说说哈

网友A:
拆开  正反面都拍照片    我好看看 12V转5V是什么元件(DC->DC)。然后才能在网上找该元件的资料,并判断除该元件外有没有可能其他零件受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  正反面都拍照片    我好看看 12V转5V是什么元件(DC->DC)。然后才能在网上找该元件的资料,并判断除 ...

好的大佬,晚上回去了找时间拆一下,完了@你

网友:
熊猫5805 上

网友:
买新的吧,,咸鱼50买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