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想换一个遥控器

楼主(2019-05-27):
,现在市面上 遥控器比较多, 之前购买一个乐迪AT10的,玩了一段时间,需要换一个新的控,不知道高手们推荐哪款性价比高的, 价格尽量实惠

楼主:
在线求助,一楼自己订

楼主:
主要玩固定翼,直升机

网友A:
18SZ是性价比最高的了。有了它就基本不会再考虑别的控了。而且和18MZ的杆组还一样。

网友B:
需要些什么与AT10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C:
穷人的毛病和新手一样。

在天马行空的条件下,理想化的念头层出不穷。只有到了一定层次,经过实践和时间的折磨,方能领悟到,世间的事情,完全都是在不理想的状态下运行。一般往往要在理想化的前面乘以50%,才能符合我们实际的需求。

来讲讲我和遥控器的往事吧。

初入模,直接富斯TH9X+2个8通接收机。

8年过去了。如果让我再次选择。我会直接选个6通。甚至4通控。接收机3通,6通是最高。

这是从通道上来说的。飞多轴,我从来没用到6通以上。APM各种设置,都没有用到过。(可能我玩的比较低端?)

有时候,自己都不免觉得好笑,整天背个8通道,9通道的控,却玩个纸飞机。2个8通接收机完全闲置,在吃灰。没错,这就是我的现状。滑稽吧。

刚开始的时候,直接是COBRA 2204电机,4个电机400元。现在组4轴,我绝不会用超过1806级别的电机。1806都大了。我用1806飞翼展1.7M的飞机都绰绰有余。刚开始的时候,8寸桨走起。现在6寸就是极限。可能越玩,胆子越小吧。当时做的机,动辄都400-500克。现在基本都不超过150克。

顺便说下,我只飞轻小型的,近距离的,构造简单的,慢速的,炸一下损失极小,几乎没有的。对于动辄炸一下损失上百,上千的玩法,真心望洋兴叹啊。

我的意思是,选控,首先要明白自己要干什么,要玩什么。如果不明白,被自己的天真和愚昧和虚荣遮蔽了心目,那么我就可以作为前车之鉴了。

网友:
其实想想,自己也蛮好笑的。

这就像是一个吃烧饼的人。把各种烧饼都吃一遍,最后才能知道自己想吃的是哪种。如果在最开始,吃都没吃,怎么才能够一下子就知道自己喜欢和想吃的是哪种呢?!这就是试错。没有全部试一遍,怎么能甘心?所以人有的时候,真心像只蚂蚁。眼睛完全不能看透事情的走向。只能凭借行动去摸索,去探索。而时间和生命就这样一点点的流逝而去。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勾起我对往事的回想。

第一次体会到FPV的乐趣,不是用2204组的那个用2S 2200MAH飞25分钟的四轴,真的不是,而是用司马的X5C改装的轻小的玩具。因为轻,完全不怕摔,放开胆子,就在秋天的早晨,飞机略过黄金色的苞米杆,然后从空中俯瞰熟悉而又陌生的景色,真心舒坦。那个玩具的造价不及前者的一个电机钱。

第一次体会到飞行的乐趣,是用纸飞机,没错,就是现在烂大街的纸飞机。当时制作多轴经验已经丰富,但是对于制作固定翼,仍然一头雾水,做个纸飞机,就是飞不起来。直到有一天,它飞上去了,飞到了树梢上面,那是一个晴朗的天气。

真的,玩飞机,重要的是要能让你爽。真的让我爽到的,就是这些廉价和烂大街的玩意。所以,我现在也就只玩这些烂大街的便宜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穷人的毛病和新手一样。

在天马行空的条件下,理想化的念头层出不穷。只有到了一定层次,经过实践和时间 ...

说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穷人的毛病和新手一样。

在天马行空的条件下,理想化的念头层出不穷。只有到了一定层次,经过实践和时间 ...

说的太好了

网友:
准备飞什么,
准备多少钱
这都是关键的决策点
你要是就飞飞普通小电动,AT10足够了,没必要换
往上飞油机,飞通道更多需求的,先考虑好预算多少钱

网友:
华科尔d10  (富斯i10 带接收)(futaba t8fg带接收)需要的联系我

网友D:
乐迪10通够了吧,难道还配不到接收??我从入魔就用的futaba6ex,玩直机,到四轴,再到现在固定翼,也就只用到4个通道,直机需要6通而已,6通完全足够,!6exhp改ap,改esky2.4g,自己买了好几个esky72接收和2.4的接收,一控多机,怎么玩都够了!就像买个宝马车大部分司机都没开出宝马的感觉来,功能都用不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8SZ是性价比最高的了。有了它就基本不会再考虑别的控了。而且和18MZ的杆组还一样。

赞同,钱够换上↑不后悔,我这个也不错!

网友:
性价比高的,jumper t12,t16、frsky x9 lite,qx7等都可以。几百元,功能基本相同,远强于18sz等控。

网友:
主要还是要看你玩什么机,KT机,室内机这样的jumper性价比很高,要玩高大上的油机、像真、大砍刀还是进口控

网友:
买个14sg吧够用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乐迪10通够了吧,难道还配不到接收??我从入魔就用的futaba6ex,玩直机,到四轴,再到现在固定翼,也就只 ...

这位兄台说的在理。通道多也没有什么卵用。够用就好。我的6exhp现在还是模拟器中。
球兄台改控的资料。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位兄台说的在理。通道多也没有什么卵用。够用就好。我的6exhp现在还是模拟器中。
球兄台改控的资料。 ...

现在怕不好改了,改2.4g模块是esky的,好像都放弃国内市场了,应该可以改其他品牌的!改ap模块要找论坛的桐河大哥,

网友:
楼主也没说一下预算是多少假如预算2000以内只能考虑二手14sg了   市面保有量很大二手价格很实惠  假如接受不了二手那就别换控了2000以内的新控不如继续用你现在的  假如预算在 3000至5000就考虑F家新的14   16   18  除了futaba还可以考虑一下地平线 它家DX9也行 别的不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需要些什么与AT10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遥控 现在感觉 有虚位,模拟飞行的是后,一般不动是不是飞机不做任何错做,可以这个控就是不行,所以 想问 直机  也不敢用这种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穷人的毛病和新手一样。

在天马行空的条件下,理想化的念头层出不穷。只有到了一定层次,经过实践和时间 ...

新手  真心 什么都不知道
现在 我知道 我要玩直升机的话 最低6通

网友:
我同意,去买个新些的二手14SG,性价比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遥控 现在感觉 有虚位,模拟飞行的是后,一般不动是不是飞机不做任何错做,可以这个控就是不行,所以 ...

模拟器是需要做摇杆校准才能保证中心位置的......国产控不至于中心点都保持不了。

网友F:
一般玩8通或以上的,都是那些类似工程车,挖掘机,等仿真类模型才需求到,因为又要换挡,又要液压缸,又要履带,又要自卸斗,转向车灯、大灯等,有时候要十六通以上都有
像飞机类,顶多就拉烟、点灯、起落架那些拓展,8通绰绰有余,
所以通道方面的选择不用太多顾虑,
重点还是看怎么方便怎么买,比如要兼容多协议,多种接收机,这点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乐迪10通够了吧,难道还配不到接收??我从入魔就用的futaba6ex,玩直机,到四轴,再到现在固定翼,也就只 ...

请教兄台老遥控玩四轴具体怎么设置思路,我现在9x2配sbus接收机,乐迪小四轴没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G:
请教兄台老遥控玩四轴具体怎么设置思路,我现在9x2配sbus接收机,乐迪小四轴没反应。

真心的抱歉,很多年没有组装过四轴了,所以帮不了忙!好好看下贴,请教下店家,一般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一般玩8通或以上的,都是那些类似工程车,挖掘机,等仿真类模型才需求到,因为又要换挡,又要液压缸,又要 ...

像真固定翼,比如涵道双发战机模型,2平尾、2方向舵、2副翼、2涵道,就8个通道了。前后襟翼,变后掠角,前轮转向,收放都不够了,更不用说矢量喷口、减速板、航灯等扩展了。
油动常规布局,1油门、1点火、2副翼、1襟翼、1平尾、1方向舵、1转向,用掉8个。
普通电动滑翔机,1油门、2襟翼、2副翼、1平尾、1方向舵,用掉7个。
8通道绰绰有余的说法只适用于3D机、入门机之类舵面简单的飞机,能留出2-3个通道。除非确定只会飞这些飞机,没必要选通道数少的控。毕竟现在几百元就能买到16-32通的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遥控 现在感觉 有虚位,模拟飞行的是后,一般不动是不是飞机不做任何错做,可以这个控就是不行,所以 ...

摇杆首先要校准。另外即使中点定位不精准,在直升机陀螺仪中设置的死区也会让姿态保持静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像真固定翼,比如涵道双发战机模型,2平尾、2方向舵、2副翼、2涵道,就8个通道了。前后襟翼,变后掠角, ...

楼主说了,玩固定翼和直升机,尚不知是不是你说的双发像真机,玩得起这种机的也不会来论坛问,直接哪个贵买那个
而且,我是说不用顾虑通道问题,而不是要他选8通道的控,毕竟第一个都是乐迪AT10了,自然不会选比这个差的

网友E:
个人觉得6楼说得有同理。

网友(2019-10-25):
四轴航拍,用上云台的话就要多一两个通道,再用上光圈快门又要多俩,变焦又要一个,不过带变焦的机器,估计四轴带不动了,要8轴了,还得要个通道给起落架

网友:
说的太好了

网友:
噗噗噗噗

网友I(2019-12-24):
就用你的AT10, 不错的
我有AT10, 喜新厌旧, 又买了个天地飞ET12, 同一个级别的

网友:
选富斯控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帖子勾起我对往事的回想。

第一次体会到FPV的乐趣,不是用2204组的那个用2S 2200MAH飞25分钟的四 ...

说的太好了

网友:
收个二手 JR 9XII配个四合一高频头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I:
就用你的AT10, 不错的
我有AT10, 喜新厌旧, 又买了个天地飞ET12, 同一个级别的

都一样,新控用一段时间就想再换一个。实际上不换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