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天线问题

楼主(2019-05-27):
今天看了枫叶天线的帖子,想把BeeRotor原装天线换了,就想先试试原装天线的效果,突然发现1号天线口装不装天线都是一样,2号口正常,我把小穿越机隔几堵墙通电,BeeRotor接收这边单独装2号口天线,没装天线图像不清楚随时出现雪花,装上天线后图像就正常了,没雪花,清晰多了,说明2号天线这边是正常的,我又单独试1号天线接口这边,装上天线也是雪花,没装天线也是雪花,一模一样的雪花,是不是1号天线接口这边出问题了?请论坛里的前辈们教我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按M/SRC键

按这个键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键有什么用?

A是右边的天线工作,B是左边的天线工作,diversity是两边都工作,谢谢二楼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这个键有什么用?

切换输入源

网友C:
我的BR2录DVR声音记录不下来    朋友的HDO和我同时一起录就有声音  搞不懂,,

网友(2019-08-20):
引用 网友C:
我的BR2录DVR声音记录不下来    朋友的HDO和我同时一起录就有声音  搞不懂,,

摄像头有麦克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