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调K8

楼主(2019-05-28):
新建了模型,2、3、6通道反向,设置了特技开关,其他没动。目前的情况是
1:不管是舵机监控还是K8调试,副翼正负行程都只有50%,控里面把行程量调最大也只有75%。
2:推油门三个这盘向上对了,但是打副翼时两个副翼舵机同上同下运动,而不是一个上另一个下

  3:v8的发射器界面,   最右边,螺距总距无法调零,会根据我所拨的开关切换模式   普通\3D1\3D2   自动调节,普通是60%,3D1\2是50%
  求助!!!

网友A:
检查陀螺仪连线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陀螺仪连线是否正确

靠近尾部为CH1,顺时针数第二CH2第三CH3。       CHI: ELE。   CH2:PIT。    CH3:AIL

网友:
严格按软件的步骤一步一步去做。是很难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首先3个舵机接线别错了。。

网友B:
遥控器十字盘是不是选对混控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十字盘是不是选对混控模式了

helicopter HR3 OFF

网友:
错了,无副翼用三轴陀螺应该选h—1

网友:
引用 楼主:
靠近尾部为CH1,顺时针数第二CH2第三CH3。       CHI: ELE。   CH2:PIT。    CH3:AIL

K8,kbar 三轴 陀螺仪 完整调试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42354你看看。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控里面十字盘一定要选h1。楼主试试吧。然后所有步骤按软件说明调机就可以了

网友A:
首先在高级菜单里面把十字盘改成普通,如果没有改就是有副翼的那种。

网友D:
控的十字盘模式选H1,k8十字盘选H3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控里面十字盘一定要选h1。楼主试试吧。然后所有步骤按软件说明调机就可以了

谢谢!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控的十字盘模式选H1,k8十字盘选H3

谢谢提醒,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在高级菜单里面把十字盘改成普通,如果没有改就是有副翼的那种。

感谢!这里要提一下,对于K8\V8的2、3、6通道要设置反向,分别是ELE、THR、PIT通道
我当时直接改2、3、6没看通道名(我的5、6通道互换了位置),所以导致一系列问题

网友C:
所以讲新手简单的控可能更加好调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讲新手简单的控可能更加好调机

啊哈哈哈这个过程迟早是要走的,之前用的神控D10准备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