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转子航模电机制作微型小主轴

楼主(2019-05-28):
用外转子航模无刷电机制作微型小主轴。视频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IwMTQ2NDI1Mg==.html?spm=a2h3j.8428770.3416059.1

外转子电机解体

零件

轴承座

装上轴承

前是双列角接触轴630/8 内8外22厚11,后是单轴承608, 内8外22厚7,

装上ER延长杆,C8-ER11-100L的延长杆

套上电机,中间放了两个垫片,厚1mm

套上转子,用顶丝顶死。

轴承盖还没弄好,准备用铝片做,厚4mm就可以了。

迟一点再上电传视频。

网友A:
方形主轴也挺好,省掉一个固定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形主轴也挺好,省掉一个固定座。

方座的原因还有一个是轴承外径尺寸和固定电机的孔太接近了,做圆的尺寸不好处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方座的原因还有一个是轴承外径尺寸和固定电机的孔太接近了,做圆的尺寸不好处理。

这个不行,铁削会进到电机里面。加个铝罩吧。

网友:
不错,做好了尽快上视频。

网友:
这个不错,只是电机动平衡不怎么样吧

网友C:
楼主你那个 ER延长杆, 看上去做工还行, 多少钱一条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行,铁削会进到电机里面。加个铝罩吧。

这么小的主轴还想咬铁?能咬铝和铜已经很不错了。电机外壳有很强的磁性,用在铁加工上有隐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那个 ER延长杆, 看上去做工还行, 多少钱一条买的?

C8-ER11-100L延长杆,35元一根,X宝上买的,主要是他家有亮头买,原来是想买M型的,看到亮头,看着漂亮。。。

网友D:
应该有做好动平衡的电机卖吧?价格相差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做好动平衡的电机卖吧?价格相差大吗?

这个倒不知道,只知道有定制KV的,一般航模电机的价格相差比较大,X宝上有几十块的,也有一百多的,可以的入手一个便宜的玩玩,成本不算太高,63电机贵很多,不值得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做好动平衡的电机卖吧?价格相差大吗?

像楼主这种普通一般的都没有做动平衡的,想动平衡高质量耐操的就买直升机上用的那些,耐高温磁铁+粗铜线+动平衡,造工不是一个级别的

网友E:
这样的电机寿命不好吧 设计时候没考虑孤独散热 都是装在螺旋桨后面大量空气流通 这要固定了散热不好寿命肯定短 而且雕刻机运行时间比飞机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电机寿命不好吧 设计时候没考虑孤独散热 都是装在螺旋桨后面大量空气流通 这要固定了散热不好寿命肯 ...

电机寿命是不长,本来航模电机的寿命就短,只不过为DIY而做的小主轴没有更好的电机了,内转子换轴的没有加工条件。

网友:
做的真漂亮好生羡慕啊

网友(2019-10-26):
干的漂亮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