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电池

楼主(2019-05-28):
各位大神,这个是天地飞遥控里的电池

是3S吗? 充电选锂电平衡充,冲了一会报错了

网友:
什么充电器?选择小电流。

网友:
白色的平衡头都没接当然报错了

网友:
要看是什么充电器,白色插头都没接,还有给充电器供电小于输出电流也会报警

网友:
拍下充电器什么情况啊

网友:
看标签是3S,如果是用平衡头(四根线的插头)充电,那就是电芯某一片出问题了

网友:
估计电池不会有问题,你照下充电器!看这线你的好像是B6,这么接线肯定不行,你还要把那白色的平衡头插上才行

网友:
图片挂了?

网友(2020-02-12):
图片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