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条小朋友的玩具船

楼主(2019-05-28):
(无正文)

楼主:
继续上图,制作过程中的照片没有全部拍下来
打磨和打腻子后的船体:

泡水测试

楼主:
继续上图
初步完成的船体

澡盆试验

网友:
关注后期完工的图片

网友:
期待后期制作图片,看着简单其实过程一步也不少。

网友:
船型感觉相当的好啊。。。

楼主:
续....完成船舱设备安装后在水盆里试验了一下 挺好的,在小区水池里试航却大失所望:向右偏航,按住左转不放也纠正不过来,在水池里转圈...
可能是船体精度差不对称,也可能是驱动轴偏了,重新安装船轴工程太大,几乎不可能,是用AB胶固定的,先尝试了一下简单的解决办法:装稳向鳍 。刮掉船底油漆,用502简单固定一下,然后再喷上漆防水

效果立竿见影,船跑得笔直,但是转向反应非常迟钝,看来要调整一下鳍板的面积
不拆下来,直接在上面动刀裁掉一部分....

效果很好 不用再调整了 用AB胶和竹签加固

船体底面 和侧面

机舱    两个130电机驱动 前面是专门的2.4G差速转向船遥控接收机

楼主:
.............

6.1节礼物

手工粗糙   见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续....完成船舱设备安装后在水盆里试验了一下 挺好的,在小区水池里试航却大失所望:向右偏航,按住左转不 ...

向右偏转应该是螺旋桨的扭力造成的吧?可以让两个电机的转向相反,抵消扭力!另外控制方向最好是加上个可控制的舵吧!

网友(2019-08-18):
这个遥控距离是多少

网友:
小船不错,而且内部设备布置非常清楚整洁!

楼主(2019-10-05):
陪小朋友放船 离开了数分钟 悲剧了:螺旋桨被草缠住,小朋友见船不动就按住油门杆不放,结果稳压管爆裂 短路 电线胶皮融化 机舱冒出黑烟 最终高温熔断了电线 切断了电源,避免了电池起火爆炸的场面,当初为了美观没有用粗电线 而是用几根细电线拧成一根线,纯属侥幸 若是粗电线肯定不会熔断

网友:
做的真不错,船的慢慢改才能开好

网友:
手艺真是好啊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