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御”(Mavic/Air/mini)
准备jd入手mavic2pro请问各位遥控器可以固定ipadmini吗

楼主(2019-05-28):
五年前玩小直升机,就是mcpx minicp 大一点的02s这种,后来脱坑,现在又心水大。。。准备再次入坑

网友A:
ipad mini 竖直可以夹住,就是你得把遥控器左转90度,考验你的操作了。。

网友B:
需要买支架的 我用iPad air3 没问题 支架得百来块 自带遥控器怎么想都不能架得住

网友C:
需要支架。

网友D(2020-03-15):
推荐个
mavic pro
测评参考。

网友E:
我觉得,如果没有iPhone.最好买个带屏遥控器套装那种,因为你不可能出去旅游也带着ipad,安卓手机又会从遥控器强制取电,影响遥控器信号发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