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两个问题

楼主(2019-05-28):
1:主轴变频器能和驱动板和步进
电机
驱动器方一个仪表箱里吗,会干扰吗
2:水冷主轴用什么冷却液比较好
这两个问题希望前辈门解答一下

网友A:
1可以安装在一个箱里。2纯净水+防冻液。

网友B:
确实有可能干扰的

楼主:
谢谢前辈的解答,我打算试一段时间在决定

网友C:
南方不会结冰的地方,防冻液就不用加了。

网友D:
南方很多地方结冰的

楼主:
应该不用加防冻液我只是业余玩玩天冷可能就不会开机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