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35cc汽油机,3d,可以做拉烟吗

楼主(2019-05-28):
35cc汽油机,3d,可以做拉烟吗
还有就是要配置什么要的舵机,我飞过70e的,没有飞过汽油机,不知道要上多大的油机合适,想做拉烟

网友A:
装个拉烟器就行了,接收器通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装个拉烟器就行了,接收器通道控制。

什么样的舵机合适

楼主:
35cc安装拉烟,会不会容易熄火

网友:
可以拉  最好上50CC 配20KG的舵机

网友:
要拉烟直接上60cc,像dle排气管预留了拉烟孔,都不用改。装个拉烟泵,装个烟油箱。35cc要自己改。舵机都是标舵30kg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样的舵机合适

不用舵机,拉烟器插头直接插接收机通道,遥控器控制。就想电动飞机控制电动机一样,拉烟器里的油泵电机转动泵拉烟油。

网友:
拉烟35cc有点小了,妙妙钟就射完了。太多油飞机又会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舵机,拉烟器插头直接插接收机通道,遥控器控制。就想电动飞机控制电动机一样,拉烟器里的油泵电机转 ...

我的意思是35cc,用什么舵机

网友B:
朗宇出的30CC电机很爽呀。油机太麻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35cc,用什么舵机

用金属齿的大力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35cc,用什么舵机

以前用savox 1256比较多,特点是非常耐用。现在都用2s供电就选用高压舵机kst825.

网友:
引用 楼主:
35cc安装拉烟,会不会容易熄火

35cc装拉烟不会熄火,就算大排量发动机拉烟泵供油的一瞬间也会有点感觉,毕竟增加了排气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朗宇出的30CC电机很爽呀。油机太麻烦了。

特意去淘宝找了一下你说这个电机 和双天的差了几十块钱 谁买它干什么玩意?

网友:
引用 楼主:
35cc安装拉烟,会不会容易熄火

可以加个微信吗,我也在装35的

网友:
借楼收下汽油机周边东西,35cc发动机,桨,熄火开关,ubec等,二手收习惯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朗宇出的30CC电机很爽呀。油机太麻烦了。

电机可以拉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机可以拉烟吗?

35CC拉烟也不见得能强多少,再说电的拉烟方式很多,用得最多的就是拉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savox 1256比较多,特点是非常耐用。现在都用2s供电就选用高压舵机kst825.

这个KST825可靠性如何?我的德天20CC全机都是用它,汽油机我最看重可靠,怕失控

网友:
20cc用这款舵机?真土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