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大油门飞机左右晃,

楼主(2019-05-28):
怎么办

网友A:
上下打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打舵

什么意思

网友B:
什么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飞机?

110轴距穿越机

网友C:
是洗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洗桨吧

洗桨是什么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p值过高?

不明白,新手调PID太困难,不调抖动厉害默认大太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明白,新手调PID太困难,不调抖动厉害默认大太多

我最近也是这个问题,应该是默认pid的p值过高出现抖动,调低一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