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眼镜的电源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楼主(2019-05-28):
眼镜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要求一定要可靠,飞机飞在天上,如果这个时候眼镜突然断电,后果是很恐怖的。但看了几乎所有眼镜,电源都是这种设计。这种插头在新的时候,可能不会出问题,长时间使用后,接头氧化,难免会出问题。我就纳闷,厂家就不能用靠谱的xt60吗?万一哪个模友飞机出点什么事,弄伤个人啥的,又要全城禁 飞,希望厂家早日看到改进

网友:
这个插头应该没有问题吧,家电都是这种插头。笔记本电脑不也是这样子吗?而且xt系列估计可能过不了3c吧。

网友:
原因很简单,眼镜上装xt30/xt60插头的话,玩家用淘汰的旧电池供电就行了,厂家的电池卖给谁去。。。
尽管xt30的可靠性远大于dc插头。

唯一说得通的原因是xt30插拔的力比dc插头大一些,对结构强度需求较高会增加眼镜的成本。

楼主:
我觉得厂家完全可以留一段硅胶线出来,让玩家自己选择要xt30还是xt60,dc插头早晚要出事,轻则丢机,重则伤人

网友A:
xt拔插不方便又大又难看,这个蛮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xt拔插不方便又大又难看,这个蛮方便的

当你玩的时候,突然有只苍蝇或蚊子叮你,你头一甩,电源dc插头接触不良,飞机飞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你玩的时候,突然有只苍蝇或蚊子叮你,你头一甩,电源dc插头接触不良,飞机飞没了……

从来没遇到过,肥鲨的接触非常好,别的品牌我就不懂了

网友:
肥鲨的接头确实非常好,基本上不会氧化或者松,我一V2用了三年了还依然健在。不用担心吧,反而要担心电池电量不足导致的丢机,我觉得这点反而厂商要注意。

网友:
这个没必要操心吧。。。DC5.5这个头紧得很,再说众多眼镜厂家大量出货,从来没听说电源线松了导致断电,如果有这方面的工业设计缺陷早暴露出来了。要说氧化,xt60这种敞开式的电源接口更容易氧化,又不美观。。。

网友:
这样容易插拔 xt60戴头上时不好插

网友:
我也是03遇到这样的问题,dc头弯头的话很容易断电,用直头就好

网友:
要不自己改个航空插头上去,旋紧固定,可靠又不失美观。

网友:
没问题的,lz多虑了,实在不放心的,自己改插头就是了

网友(2019-09-12):
还别说。。。我的EV200D原装电池的插头就出现接触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