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遥控器设置小四轴问题

楼主(2019-05-28):
遥控器是以前玩固定翼的JR9x2,好长时间没玩了,最近准备玩玩多轴,潜水了一段时间之后,给9x2换了四合一高频头,手上有一乐迪F110S,准备拿来练练感受,配的兼容睿思凯SBUS接收机,已和小四轴连好,和遥控器对码完成,遥控器设置为固定翼模式(JR9x2只有固定翼、直升机、飞翼三个模式,没有多轴模式),联系卖家后看了乐迪解锁视频,也用内八方式尝试解锁,也全部试了一遍油门、副翼、升降、方向四个通道反向设置,但是就是解锁不了这个乐迪小四轴,请各位模友帮忙看看,该怎么设置啊,先谢了!
对码完成

网友:
通道顺序不一样

网友:
放弃这控吧

网友A:
这控应该可以的 你把通道按照网上调地面站的 看看

网友B:
不能靠猜的,用一个电调把接收机通道对应关系先找出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靠猜的,用一个电调把接收机通道对应关系先找出来吧。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啊,以前没用过SBUS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控应该可以的 你把通道按照网上调地面站的 看看

有链接嘛,麻烦给一个学习学习,谢谢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啊,以前没用过SBUS接收机

你要接S.BUS线? S.BUS是FUTABA的协议,你用的是JR控,而且还是FM老控,怎么可能实现呢。用模拟通道还有那么点希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要接S.BUS线? S.BUS是FUTABA的协议,你用的是JR控,而且还是FM老控,怎么可能实现呢。用模拟通道还有那 ...

不要误导别人。楼主已经说了使用了高频头搭配frsky接收机。

网友:
悄悄的问一句,betaflight的模式里设置解锁开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别人。楼主已经说了使用了高频头搭配frsky接收机。

是的,正是因为想让老控焕发新春,才换了4合1高频头,实际上在之前还给它换过一个睿思凯的DJT高频头噶(带睿思凯8通接收),哎,这两高频头加起来都够买个现在流行的控了,主要还是喜欢jr9x2。实在不行,只有拿它飞固定翼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误导别人。楼主已经说了使用了高频头搭配frsky接收机。

好吧,那你帮他解决吧。

网友D:
JR控通道顺序是taer,尝试进飞控把通道顺序调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D:
JR控通道顺序是taer,尝试进飞控把通道顺序调对应。

多谢兄台指点,看兄台也是老魔一枚啊,04年注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那你帮他解决吧。

别介意~您的建议也很重要哦~~都是帮我

网友:
betaflight设置解锁开关了吗?

网友:
还没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