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柒FPV】Jumper T16交作业啦,还顺带帮模友修了个机

楼主(2019-05-28):
                        小柒FPV

      最近这款Jumper T16 遥控器,确实很火爆啊。。
      买它其实只是想试试这个Frsky之外的另一款开源固件控。(听说Frsky干它来着,更激起了我的强烈好奇心。Frsky神助攻。
      因为没有内置发射,全部都是通过外置高频头来实现多达40种接收机、模型的控制的,所以,,多玩了几天才来发帖。(测试稳定性
先说说小插曲吧。,,一位模友通过bilibili联系我,说是电源接反,电调烧了。。。然后就修被。
      电调和飞控都烧了,正好手头有别的机器的就拆下来给他换上了。毕竟咱们玩这个的,性子都挺急。!!!

      嗯,再次说明,通电一定要检查好正负极,正负极,正负极。。。还有,飞行之前,解锁之后,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地方。马上停桨、断电、拆桨检查问题。
      咱们玩的虽然是玩具,但是危险性也是很大的。务必注意自己和他人的安全,飞行之前一定要检查好,不管这台机飞过多少次,飞的次数越多越要检查。
      下面来说说这个T16如何如何。
             收到货是八角尖尖,包装也很精美。

             配件有控、控带、高频头、数据线、电池盒、三个弹簧和改双回中的补件、512MB内存卡,屏幕膜(就是爱贴膜,要不就盘他)

            控的整体外观很大气(像futaba)。整体材质为塑料。部分喷漆处理、还有镀铬。  挺耐看的,外观和接缝处理挺不错。
            侧面和后面有四个软件,手感还可以(没味道),,,拆控的话需要拆下软胶,一扣就下来了,容易拆,但是不会松动掉下来。
            控的布局是传统布局,开关位置和摇杆都比较舒服,      由于屏幕太大,,摇杆和开关都被挤到上边去了,手往上挪挪就好,不影响。
           送的电池盒是可以装两个18650电池的,比较方便,,,电池仓也很大,很容易改锂电。     只支持2s锂电。
           外置模块的位置完美贴合自带的高频头,也支持r9m这种高频头。

            控的摇杆很软,很软,不喜欢这么软的就紧了紧,手感还不错,,
            控的开关,对比别的稍微有点紧。。建议厂家出个好点的替换开关。
            控一共有一个复位开关,一个两段开关,六个三段开关,四个旋钮。,,还有自定义开关6个,按下会亮偶、
            外观就说这么多。,毕竟咱们更关心的是里边的东西。    内部照片请看视频。照片被丢三落四的我搞丢了。

             控的固件是开源固件Open Tx,感觉还挺好用的,就是全英文有点烦,听说要出中文了。时刻等待着
             虽然全英文比较难懂,但是这控有官方交流群,,,,在里边,想问啥就问啥,一堆大神会帮你,是咱们坚强的后盾。
             控到手的话,基本设置一下高频头模式,开关,调一下油门最高位、中位、最低位就可以使用了。、

             折腾的部分有开机画面,壁纸,屏幕显示。模型图片,。,,各种各种diy都可以在这个4.3寸的屏幕上操作,如果屏幕觉得不合适,,还可以换800*480分辨率的屏幕扩展。能显示的就更多了。反正各种折腾吧。。不会就去群里问

             大概就这样,接下来说说体验。
             由于手头的接受机只有乐迪。dsmx,Frsky,,乐迪没法用,就说说dsmx和frsky吧。
             dsm的接收机是挺小的一个接收机。完美对频,稳定性,反应速度,距离,都完全没问题,飞的很远。
             frsky的xm+和r-xsr也完美对频。r-xsr的回传功能和信号报警全部都有,稳定性,反应速度,距离也都完全没问题。(天线虽小,性能却不差)

             一台控,外观,性能,开关,摇杆首先看的就是这些东西。这台控,很有诚意。价格更有诚意
             这台控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支持各种协议。。原来买的套机,,,接收机都拆了换掉,,还好没扔,可以继续发挥余光,还能省钱
             这台控的主要优势是多协议,Open TX固件。大彩屏。还是很低的价格,,稳定性也都没有问题,还有整个售后团队与可爱的阿里客服小姐姐。。
             看来,新的神控已经登场。。。,,,哈哈哈哈,我还怕这控让Frsky干掉,,,,才着急买的,要不还得再让市场考验一下呢

             该下手的就下手吧,,,观望的也可以继续观望,控还在持续的修改更新完善,不管是买了的,没买的,持币观望的。
             玩的开心就好啦,。爱好而已,不要考虑太多,怀着一颗初心。,一起来玩穿越机吧。
bilibli
拆机
修机
优酷
拆机
修机

网友A:
也在观望这个控,能不能先拉我加官方交流群学习起来。

网友B:
也在观望这个遥控器,什么时候有出中文的 可以首先考虑

网友C:
要是高频头内置且有霍尔就更牛了,中文出了估计能卖的更好,让人惊喜的一款控如当初拿到X9D,老外们也很支持并经对比认为这控并无侵权,希望能越做越好,前段时间入了一个JP 4 IN1刷完固件试,与手里的天地飞和华科尔接收机对上频了,很强大的一款开源高频头,手里有X10S见到这款控心里略有不平衡

网友D:
这机子是几寸桨的?看着挺帅的感觉  可否给个链接  楼主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是几寸桨的?看着挺帅的感觉  可否给个链接  楼主  谢谢

3寸机,不是我的,不知道哪里卖

网友E:
贴这么多贴纸毁了这控的外观。。。丑死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要是高频头内置且有霍尔就更牛了,中文出了估计能卖的更好,让人惊喜的一款控如当初拿到X9D,老外们也很支 ...

请问是淘宝220元的那款吗? 跟天地飞sbus接受机兼容吗?最近想要换控  但手里十好几个天地飞的接收机,成本太大了,要是能完美兼容那就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贴这么多贴纸毁了这控的外观。。。丑死

与众不同,,,我觉得还好吧,贴着玩,,,
要不送那么多贴纸也没地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在观望这个控,能不能先拉我加官方交流群学习起来。

扫描视频二维码,然后联系群主。带你上路。
贴吧不好发   乱七八糟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在观望这个遥控器,什么时候有出中文的 可以首先考虑

应该是快了,群里有大神再搞这东西。高清屏,汉化,,内置高频头,乱七八糟的,应有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高频头内置且有霍尔就更牛了,中文出了估计能卖的更好,让人惊喜的一款控如当初拿到X9D,老外们也很支 ...

正在寻思,给这控换个霍尔摇杆,然后再给所有开关都换一下。、
我觉得抄袭这种事情,没啥可说的。。。。。固件都是开源固件,,走线啥的,,,都大同小异吧,而且外观抄的ftb,也没抄jr、。。。fr来扯什么,,哈哈哈啊。
感觉这种厂家多多的挺好的,做好自己的产品,还给模友实惠。

我也挺喜欢x10s的,本来要入,就是有点大,而且外观不喜欢,开关位置也不太得劲。(本宝宝用乐迪习惯了,)

网友G:
这控好上手吗,开源系统很麻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控好上手吗,开源系统很麻烦吧

用过好几种控了。
基本都是简单设置就好,
上手的话,系统比较简单,只是英文麻烦点而已,不过,不管有没有中英文基本都要看视频或者说明书调试的,而且调试也就一次的事,容易上手。
摇杆很舒服,开关稍硬,布局跟扶她吧差不多,设置好基本完美切换。

有不会的都可以去群里或者找客服小姐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扫描视频二维码,然后联系群主。带你上路。
贴吧不好发   乱七八糟的的

好的好的,谢谢,我已经加好了,正在研究这个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是淘宝220元的那款吗? 跟天地飞sbus接受机兼容吗?最近想要换控  但手里十好几个天地飞的接收机,成 ...

对,就是那个,得刷新近出的固件才支持,手里没有天地飞SBUS接收机,但如果这种接收机能与老天地飞控对上那就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