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i6电池问题

楼主(2019-05-28):
刚入门新手,请教各位改过富斯i6
遥控器
的大神,直接用2s
电池
可以吗,我用2s电池8.1v的时候,遥控器显示6.64试了一小会儿,好像可以,现在不知道2s充满之后怎么样?或者长期用怎么样?请有经验的大神讲一讲,谢谢!

网友A:
买两节5号倍量铁锂电池做电源正好。我已经用了五年了。

网友B:
串三只二极管,降压后6.3v左右

网友C:
2s可以,我用的苹果6s上坏的电芯两片,只是电压高一点没事,很好用

网友D:
我用了13v的电压,然后烧了

网友E(2019-12-15):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13v的电压,然后烧了
还是你厉害

网友F:
最好还是整个降压模块吧,不然哪天烧了就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