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办法只能飞泡沫水机

楼主(2019-05-28):
准备了几家泡沫水机大家看看吧,飞飞还挺不错,毕竟方便,另外还准备了救援船

网友:
没有好场地也只有水面可以撒欢了

网友A:
这款水机是哪家的,有宝的链接吗

网友B:
小海风和海潮的舱盖特别容易掉

网友:
海潮舱盖和机身连接一根绳子比较好,  连接在里面, 外面看不到,  要不然稍微降落稍微重一点, 可能就掉, 眼睁睁看着飘走,

网友:
这几款是不是北极星最好飞?

网友:
飞过没有 快上视频

网友:
第一张图片那飞机是什么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海风和海潮的舱盖特别容易掉

我的仓盖飞没了。

网友:
飞过北极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水机是哪家的,有宝的链接吗

在某宝上输入关键词 飞机 Seawind 即可查到

网友:
楼主是水机迷

网友:
请问 那款水机好飞?

网友:
水机的地效如何

网友:
大家快看,这里有个成年人在玩泡沫飞机

楼主:
都是一个人单飞,所以没有视频,不好意思,水好飞机顺序:第一海潮、第二北极星、第三是海风。

网友C:
你好,北极星的升降舵机是怎么装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北极星的升降舵机是怎么装的?谢谢

垂尾下面有一个半隐蔽的舵机槽,舵机要做好防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