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6/2204电机拉力测试

楼主(2019-05-28):
1806电机2600kv2S5030两叶桨未知电调全油249-35≈214克
2240电机2300kv2S5045两叶桨15a电调全油230-35≈195克
2208电机2600kv2S6040两叶桨30a电调全油289-60≈229克测试电池约7.8v左右!
这样测试全是精确拉力吗?看论坛里的拉力测试好像做的挺复杂的。。。。。。我感觉好像挺简单的,就用雪糕棍把电机固定在电子秤上,全油向下的反作用力减去自重就是电机的空载的最大推力了!自我感觉应该没错吧!

网友A:
向下的风吹在秤面上有很大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下的风吹在秤面上有很大误差

哈哈哈哈哈哈😄,大哥,向下的风,那个数值应该是负数,哈哈哈!大哥,脑袋还是要思考一下哟!

网友:
1、未说明电机的KV值;2、未用统一的电调;3、测试用电池是否相同电压和放电C数;4、未用一样的桨;5我编不下去了…… 最后说下翱翔的1806小铃铛其实还是不错的,可用来飞天行者MINI和小飞翼,还有就是楼主的接收机是亮点,FM的好像天地飞72M的,用拉杆天线的老司机了

网友:
推力随电机温度、电池性能会发生改变。而且桨型、空速、气压都是变量。这个测试也只是测出特定条件的一个数据点罢了。实际上论坛里也没见过有人做过比较完整的测试。

网友:
可以的,做个参考足够,不需要那么精准。

网友:
简单测试的变量很大。特别是电池电压。12.6V和12V都有很大差别。更不要说最后一分钟的油门变化了,特别是在实际飞行中对操作精度要求高的3D机,有经验的飞手在最后2分钟能根据电压下降的程度判断给多少油门。如果是正规厂家出的电机,一般都有测试数据。电压,电流,温度,功率,当然还有力效等数据。如果连厂家的测试数据都看不懂的话,其实也就没必要纠结它有多少拉力了。

网友B:
这样地面效应太严重了

网友:
这个应该算是静态拉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地面效应太严重了

风是往上吹的,哥!

网友C:
这样测确实简单,,主要问题是  这个测得只是静拉力的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测确实简单,,主要问题是  这个测得只是静拉力的比较。

对哦,我问感觉不大对劲,2208才比1806拉力多30克左右,自重还重30克,应该上机功率比1806大很多,1806起飞2S重350克就很极限了,而2208起飞2S重500克应该极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风是往上吹的,哥!

风从哪里来?你把风扇后面堵住,风扇有风?

网友:
这样测试大概能做个参考。
楼主测试的时候要实时测量电压和电流,否则测试结果是没法比较的。
另外,因为桨叶和秤面/地面太近,会影响气流流动,对结果有比较大的影响。如果要提高准确性,要给气流足够的流动空间。比如把电机座架高或是通过杠杆让桨叶远离障碍物。室内测试推力超过500克,就要求有非常大的空间了,否则室内的气流也会影响测试结果的。

网友:
简单粗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