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的乐趣,电磨伺候机架摄像头侧板

楼主(2019-05-29):
当初买机架和摄像头的时候大意了,买的这个foxeer1190摄像头宽度比qav220机架摄像头侧板安装位置要宽,先炸着,不想买新的,
摄像头有配一个角度调节支架,只是机架不装这个侧板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于是开始折腾,花了几个钟,总算是打磨合适了,打磨的时候最好放水冲着,别吸入碳纤的粉尘,上图

网友A:
这个打磨水平可以的

网友B:
从飞机的整洁度看来 lz是个中度强迫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打磨水平可以的

谢谢,有工具谁都可以这么折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飞机的整洁度看来 lz是个中度强迫症!

应该不算吧,接收机上面那堆线都没加蛇皮管套着,飞控上下的那堆线也是乱乱的

网友C:
不安裝座,安裝在傾板上不可以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安裝座,安裝在傾板上不可以嗎?

不行,两个侧板之间的宽度不够吖,qav220的侧板是3个一排的小孔,需要扩孔,但是这样一边单孔固定,摄像头在快速落地的时候会旋转,夹不稳,还是要弄成一边2个螺丝才好调整角度和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