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这图纸应该怎么打印?

楼主(2019-05-29):
现在有朋友一起玩航模飞机了,附近比较空旷的地方都有很多水塘,想做个水机;如上图的图纸用A4打印机应该怎么打印?
这图纸是一个页面,不知道怎么按图纸中的方格分开一张张A4打印,有知道的请帮忙,谢谢!

网友:
excell表格是个好工具
图片导入表格,分页

网友A:
如果是pdf的 直接用PDF软件打开,选择打印,然后选择打印大页面,重合度设为零,选上裁割线,打印就好,出来就是一张张A4图纸,裁开粘好就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pdf的 直接用PDF软件打开,选择打印,然后选择打印大页面,重合度设为零,选上裁割线,打印就好,出 ...

是在论坛下载的图纸,PDF格式。一会试一下,谢谢!

网友:
要打印一个个方格成a4,分辨率会很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