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b陀螺仪尾舵机发烫

楼主(2019-05-29):
机型550L正常飞悬停尾舵机烫手都不敢摸。   尾舵机rjx        和deko7125    都有同样的问题。频率从560hz降到165hz还是一样发烫     同样的是mb飞470配kst565x就没有问题

网友A:
脉宽选对没有?

楼主:
脉宽没有问题76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宽选对没有?

脉宽760没有问题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过我mb之前用的是6295那个中型舵,不管怎么飞都非常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过我mb之前用的是6295那个中型舵,不管怎么飞都非常烫

你好最后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过我mb之前用的是6295那个中型舵,不管怎么飞都非常烫

你好最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C:
舵机发热不正常,一般都是一点点温热,有可能你的舵机臂长了,舵机负载大了,把舵机臂调短一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发热不正常,一般都是一点点温热,有可能你的舵机臂长了,舵机负载大了,把舵机臂调短一点试试

长短都试过还是一样

网友D:
会不会是尾推不顺,阻力很大也会这样

网友:
如果是标舵锁尾,那就继续降频率,降到50,绝对不烫,看看锁尾效果吧,太烫,我是担心哪天会完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最好是怎么解决的

换KST的505X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会不会是尾推不顺,阻力很大也会这样

尾巴顺滑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KST的505X

在换就有3个舵机了划不来

网友E:
把BEC电压调低点看看。

网友F:
我的x3用mb上6125也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x3用mb上6125也很烫

看来MB挑尾舵是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BEC电压调低点看看。

好调到7.4v在试试看

网友:
MB就是这样,我都是把频率降到底,否则会烧舵机的

网友:
最后还是换了K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