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寸穿越的失控保护终于设置成功

楼主(2019-05-29):
自己摸索了好几天,论坛也问了一圈,买家这里也骚扰了好几次,大家一致反应,自己去网上找视频学去,
哎,好心寒!!!模友们不应该互帮互助吗?
我也不是纯新手,问的问题自觉挺有针对性。
所以我还是把我解决的办法贴出来,方便后来人吧。

飞控:
我先是研究BF调参设置,之前玩过F3飞控的小鸡,还算熟悉这个界面,打开高级模式,找到失控保护这页。
(默认失控保护是丢信号直接停机,所以很多人回复我说从来没设置过,但是失控了,飞机就直接掉下来,跟我说不用设置的)
但是实际,我这里检查了,参数都是对的,我关遥控,电机不会停,只是降到最低怠速模式。这种情况,要是炸鸡缠绕到什么,会烧起来。
那我就分配一个通道,用拨杆来激活失控保护,这步是可以的,我一拨杆,电机就停止了,说明飞控上设置没问题了。
接收:
然后就是遥控和接收器的设置了,我查了FM800pro,玩家和店家都回复我说这款接收设置不了失控保护,
有人就是因为FM800这个接收机一键放飞的,FM800pro升级了,也好不到哪里去,让我换futaba 2001sb原厂接收机,
但是我的理解原厂的只是信号更稳定一些,2.4G信号要失控还是会失控的,
我手头几个接收机是可以设置失控保护的,像7008SB、FrSky TFR8SB,如果遥控器没设置,那就是接收机来执行失控保护。
但是这个穿越机用的微型接收机FM800pro,就是没有的,所以只能靠遥控器了。
遥控:
Futaba 14SG把第三通道,油门从hold改成F/S,第二个B.F/S不用管(某些遥控制式下的低电量失控保护,穿越机用不着,宁可废掉电池,也不要丢机),
然后油门拉到底,按住RTN一秒钟,显示-123%。(油门校准过了,所以不是-100%。摇杆校准又是另外一个话题)
这步设置完,我想肯定没问题了吧,然后关控,电机还是不停转,只是降到怠速在转。
反复检查,反复找视频,就是找不出原因。。。。。。。。。
。。。。。。。。。。。。。。。。。。。。。。。。。。。。。。。。。。。。。。。
拖了几天,研究不出,只能做个伸手党,问了千红老师,把几个模式,拍成视频发给他。
他一眼就看出来了,问我是不是只设置了油门通道的失控保护,解锁通道没有设置。
我一试,果然成功了,但是没有BB响报警声。
那就举一反三,再把BB响通道也设置失控保护。
然后大功告成,关控马上停机报警!!!

有时候,问题就在眼前,自己一个人想破脑袋,找遍资料,就是解决不了。
被老前辈一句话就能点破,豁然开朗!

THR油门通道

MODE 解锁通道,PAN BB响通道。

回去就可以放心的爽飞啦,宁可主动炸鸡,也绝不能危害他人安全!!!

字有点多,请别嫌我啰嗦。

网友:
棒,学习了
有些问题是难以找到原因的,但厉害的人就能一语点出

网友A:
BB响最好别设,因为默认超过10分钟不动电机也会响,尤其怕在找到飞机前被别人捡走且一直响也能费些电虽然不怕这点儿但就怕低电量时OVER,而你到飞机附近时肯定也恢复信号了,一样能控制BB响了,我还是喜欢飞机静悄悄地等着我来捡。原因还是在接收,正常的话确实不用任何设置失控时电机就停转,因为飞控能识别接收机失控时的状态信号,而你这个看来只支持遥控内设置失控保护数值,按理接收机也应能单独设置,如有说明书可找来看下。我以前也用这个控,原配FRKSY副厂的都用过,但没用过你这个接收,失控时都正常。

网友:
安全第一,搞定就好。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BB响最好别设,因为默认超过10分钟不动电机也会响,尤其怕在找到飞机前被别人捡走且一直响也能费些电虽然不 ...

好的,有道理,那我再改一下设置,感谢提醒
这个接收的说明书很简易,只告知如何对频,的确没有失控保护功能。

网友B:
学习了,我是天地飞用户,从QQ飞控CC3d到现在没有失控过,为了安全我刚才反复试了几次,强制关机电机马上转,现在用的控是et12.

网友:
楼主的专研精神,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我是天地飞用户,从QQ飞控CC3d到现在没有失控过,为了安全我刚才反复试了几次,强制关机电机马上转 ...

Cc3d我也用过,设置界面都大同小异,但你的控没用过。
如果关控电机会转,最好还是找本地模友帮你设置一下。
做到每次检查到位,谨慎飞行。

网友C:
楼主好人,得支持下!!!

网友D:
原因就是你的为什么关控了电机还会转,我的关控了直接就停了,我设置的解锁电机就怠速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就是你的为什么关控了电机还会转,我的关控了直接就停了,我设置的解锁电机就怠速转的。

是的,解锁怠速是对的,bf调参里面可以设置怠速大小的。
而关控丢信号,还保持怠速就是不正常的,
说明飞控、接收机、遥控有一端的的失控保护没设置好。
我一一排除以后,找到原因是遥控少设置一个解锁通道的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人,得支持下!!!

研究了很久,借论坛记录一下过程,供大家参考,少走弯路

网友E:
Futaba 飛穿越失控是正常,樓主好用嗎?飛機還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taba 飛穿越失控是正常,樓主好用嗎?飛機還在嗎?

之前多轴、直机一直挺好的。户外小穿越,等飞丢了告诉你

网友F:
上915不但能减少失控还能降低延时,futaba 2.4G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915不但能减少失控还能降低延时,futaba 2.4G 呵呵

先飞起来再说,装备可以慢慢升级的,能有多久的热度还不知道呢,说不定飞着就头晕,然后就退坑也有可能的。

网友:
同感,自己摸索很久,不如前辈点拨

网友G(2020-02-06):
设置了这样的失控保护也要避开有人的地方飞吧。桨不转了惯性的撞击也会受伤。

网友H:
同14sg,遥控器里所有通道的失控保护设置的都是hold,飞控的失控保护,阶段2设置的是降落,阶段1油门设置为保持,其他默认。后期打算把阶段2设置为gps 救援。其实遥控器的失控保护保持默认就(hold)就可。关控测试都正常。飞控在丢失信号的时候是先进入阶段1的,在阶段1持续一段时间然后进入阶段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