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回模遥控器的选择兄弟们给个建议

楼主(2019-05-30):
之前用的18sz,现在回模不知道用哪款控比较好,以前的18卖了,目前还是比较想用futaba,14sg.16sz.18sz,比较看好这三台,18就不用说了,搓了1年多。用过14和16的能不能帮忙说一下感受,感谢了

网友:
用过别人的18手感比自己的14更细腻,16和14手感没感觉出来差别,应该就是屏幕区别

网友A:
坐等32mz吧

网友B:
14或者18,  16感觉性价比没有14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或者18,  16感觉性价比没有14高,

哦哦

网友:
各方面都是18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坐等32mz吧

32没必要,干嘛使啊

网友:
只飞直升机 用vbc/t吧

网友C:
我都用过,说一下区别,14,16摇杆手感是一样的,中立点感觉明显,顺滑,所有国内品牌都做不到这种中立点分明,摇杆又轻松的,除非弹簧调紧才有感觉。

18sz 的弹簧压力比14 16又更加轻,中立点还要明显硬朗,它这种又轻,又有中立点感觉的摇杆,就是顶级摇杆了,14 16如果弹簧调这么轻中立点感觉模糊一点了,国产控就不存在有中立点感觉了,模糊不清,不管它有几个轴承,cnc金属摇杆,都这个样,futaba的摇杆看上去简单,就这么牛
如果就玩直升机,我感觉14的菜单简单好用,阳光下看的清楚,16 18彩屏阳光下看不清楚,触摸用起来也不爽,控又重了,耗电大。
如果要买这几个控,最好收二手TW产的,全新的已经没有TW产的了,TW制造与国内制造的控,外壳颗粒感不一样,开关阻尼都不一样,橡胶件国内制造的还有毛边,TW产的没有,仔细对比,基本上每样东西都有区别

网友:
天地飞ET12挺便宜,FUTABA真香

网友:
还是接着如futaba 18sz吧

网友:
看你玩啥了,穿越的话找个开源控,其他的话照旧就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都用过,说一下区别,14,16摇杆手感是一样的,中立点感觉明显,顺滑,所有国内品牌都做不到这种中立点分 ...

中立点分明,最大杆力轻只是弹簧弹力输出曲线不同,通过更换不同参数的弹簧完全可以做到。

网友:
当然是mikado

网友E:
刚买的16sz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买的16sz还不错

其实16还是可以的,单控我不算太贵

网友:
来,出个MADE IN TAIWAN 的18SZ,成色98新,基本没怎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中立点分明,最大杆力轻只是弹簧弹力输出曲线不同,通过更换不同参数的弹簧完全可以做到。

不是换个弹簧就能做到的,14sg  16sz 弹簧搞的像18sz 这么轻,中立点会有点模糊的,国内品牌的就更加不可能了,国内品牌还没有一个能把弹簧调的像14sg 这么轻,中立点还明显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是换个弹簧就能做到的,14sg  16sz 弹簧搞的像18sz 这么轻,中立点会有点模糊的,国内品牌的就更加不可 ...

中立点模糊是中心点处弹力不够了,只要把中心点弹力调大,最大点弹力不变就可以了。我换过很多种弹簧,就算比18sz轻得多中立点也可以很清晰。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中立点模糊是中心点处弹力不够了,只要把中心点弹力调大,最大点弹力不变就可以了。我换过很多种弹簧,就 ...

你用变距弹簧吗?变距弹簧也是先轻后紧,我没见过弹簧先紧后软的,这种小弹簧也不好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用变距弹簧吗?变距弹簧也是先轻后紧,我没见过弹簧先紧后软的,这种小弹簧也不好买

只是使用普通弹簧。弹簧的拉力都是随着拉长而加大的。对于同一个摇杆,打满后弹簧的伸长量是一定的,选用不同弹力系数的弹簧即可控制弹力增加量,而中点弹力通过调节螺丝即可调节。这样就可以保证在中点弹力相等的情况下自由调节打满后的弹力。摇杆本身的回弹扭矩和弹簧弹力大小的相关曲线则是通过摇杆的几何设计控制的。

网友:
我感觉直机玩的就是技术,其他的都拿不出手,14足够,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是使用普通弹簧。弹簧的拉力都是随着拉长而加大的。对于同一个摇杆,打满后弹簧的伸长量是一定的,选用 ...

这么简单,为什么国产品牌控就做不到

网友:
手感之类也就不飞的时候有点。直机飞起来紧张,摇杆快,感觉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为什么国产品牌控就做不到

首先你没有用过所有的国产控,说没有国产控做到太过武断。其次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中点和打满弹力变化不大的手感。另外国产厂商估计没几个有技术去研究摇杆的弹簧和几何设计,也没有足够的态度。总之摇杆弹力只需买几元钱的弹簧能进行自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简单,为什么国产品牌控就做不到

最近jumper完全山寨了18sz的摇杆组,几何上没有区别了,如果换上相同的弹簧,相信手感差异会很小,基本上只能在材料刚度上有所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