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cc汽油船配多大桨?用了三叶感觉跑不起来

楼主(2019-05-30):
两年前装的,当时试了一下,感觉没速度,今年想再装好玩玩,问一下应该用多大桨,当时是7014三叶

网友A:
我的是29CC,  用的二叶桨,  回去量一下看看

网友B:
绝对速度和发动机转速功率有关。桨能提升,但有限。

网友C:
买一个1472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个1472试试吧

几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绝对速度和发动机转速功率有关。桨能提升,但有限。

我知道,但是我感觉我没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29CC,  用的二叶桨,  回去量一下看看

我这个跑一次里面都震散了,你那个没事?

网友D:
原因多的,不一定是桨。你现在多大桨?可以把轴支架往上调试试,初始先调轴心与船最低线之间是5mm试试,如果有好转,再往上调,但调太高了船会不稳定,太飘。另外看看油的比例,油针是否太富,排气管的位置(谐振点是否太前)。桨推荐用1470三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多的,不一定是桨。你现在多大桨?可以把轴支架往上调试试,初始先调轴心与船最低线之间是5mm试试,如 ...

我现在用的就是7014,意思是桨角度太往下,阻力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多的,不一定是桨。你现在多大桨?可以把轴支架往上调试试,初始先调轴心与船最低线之间是5mm试试,如 ...

排气管位置怎么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就是7014,意思是桨角度太往下,阻力太大?

我们玩的是半浸桨,顾名思义,桨工作状态一半浸于水中,如果,全在水里面,阻力就太大了,你小松29,1470或1472都无问题。
排气管问题,我和你的排气不一样。我是从火花塞量到排气管粗点(谐振点)距离是28CM,你可以一步一步试,先试桨高,看看速度,听下发动机是否叫得起(转速能上去,声音比较尖.)

网友(2020-03-19):
2或者3都可以,3的起步慢

网友E(2020-07-27):
桨出不出

楼主(2020-10-30):
引用 网友E:
桨出不出

买桨送船

网友(2020-12-03):
船不要  要桨

网友(2023-05-21):
楼主哪里的一起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