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具箱改了一个外场电包

楼主(2019-05-30):
  最开始玩固定翼时,用电包的情况还比较少,玩穿越机后,没外场电包就不行了,再电包里加了500W的逆变,家里停电,还可以临时用一下,供照明和热水器

为了加两个好看的带灯开关,斥巨资买了两个20A的继电器。。。

网友:
DIY的乐趣是无穷的

网友:
逆变器???不是直接电包给充电器供电???

网友A:
牛,居然用上了逆变器,通风咋整?打开盖子来用?

网友:
这么复杂,不如直接上汽油发电机简单又便宜。

网友:
我也有这么一套,外场用用笔记本,接接灯和风扇还是可以的,
有一次用热风枪贴膜,导致逆变器烧了,估计你带大功率的热水器很悬。

网友:
看空间还可以加一个电包进去

网友:
用电动车电池做外场电源爽多了,充电也方便。

楼主:
逆变是用于外场用电洛铁或者露营时用一些小设备,家里洗澡的 热水器,也就才150W,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居然用上了逆变器,通风咋整?打开盖子来用?

装了两个温控风扇

网友B:
这是多大的电包,是18650还是磷酸锂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多大的电包,是18650还是磷酸锂铁

40AH的磷酸锂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