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课程更新:PIXHAWK飞控的调试,入门必看!

楼主(2019-05-30):
大家好,我是矿泉水,又跟大家见面了。我们的无人机系列课程又更新了,位于第11章第6节-开源飞控PIXHAWK飞控的调试,适合刚入门的朋友学习。
话不多说,上视频:

PIXHAWK是一款开源硬件,起源于苏黎世联邦理工大学的计算机视觉与几何实验室、自主系统实验室和自动控制实验室的PX4项目,2014年,3DR联合APM小组和PX4小组,在PX4的基础上推出了升级版本,也就是这个PIXHAWK 1代,它的主控制器使用了一款168M赫兹的STM32F427处理器,它是一款32位的处理器,老的APM硬件平台(Ardupilot Mega)使用的是8位的处理器,所以在处理一些复杂的运算上,PIXHAWK有明显的优势。
既然PIXHAWK是APM小组和PX4小组共同推出的产品,所以它即可以安装APM的固件,也可以安装PX4的固件,PX4的固件也被叫作PIXHAWK的原生固件。
APM的固件推出的时间比较早,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和很多开源高手的维护,功能相对更完善,也更稳定。所以这次我们用的是APM的固件。

2016年,PIXHAWK又有了第二代产品PIXHAWK2,它的前身是3DR solo无人机的专用飞控,PIXHAWK2相比PIXHAWK1代,在处理器和传感器的规格相仿,但是它采用的主控与载板分离式的设计,非常方便用于二次开发;
主控CUBE内部50%以上都是减震海棉,能够减轻飞行器震动对传感器的影响;它还内置了加热电阻,可以让IMU长时间保持在最佳工作温度;三套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罗盘组合,有更高的冗余性。

▲PIXHAWK的连接示意图

不同的飞控对电机序号的标识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这次安装的是4轴,这个是官方文档里4轴电机标识的说明,我们连接它们所对应的电调就是用主要输出部分的第1到第4列针,1对1,2对2,3对3,4对4。

接收机与飞控应该怎么连接呢。PIXHAWK的遥控输入既支持PPM,也支持S.BUS。我们建议使用支持S.BUS的接收机,这样连接比较简单,直接把接收机连在RC IN这个接口上就行了。
如果接收机不支持S.BUS,只支持PWM,那我们就需要使用PPM编码器进行转接,把PWM接收机与PPM编码器之间通道一一对应连接,然后再把PPM编码器连接在飞控RC IN接口上。
我们这次的课程就是用PPM编码器来转接PWM接收机信号的,左面的线连接飞控,右面的线连接收机,这上面有通道1到通道8的标识,连接的时候我们要与接收机一一对应。

▲FMU和IO模块的指示灯

▲安全开关指示灯

▲飞控状态指示灯

这次我们把PIXHAWK安装在以前用过的一个机架,上次这个机架用的是大疆NAZA-M V2的飞控,现在我们把其他用不到的配件全去掉了。这个机架轴距是360,电机是2212 920KV,20电调。遥控器还是天地飞9二代。9通道接收机。

我们现在总结一下,基于前面我们讲的,所有需要连接的设备对应的接口就是这样的。
我们先连接接收机和飞控,先进行固件的刷写和一些简单的调试,然后再进行飞控的安装调试。

网友A:
借楼出一套PIX飞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借楼出一套PIX飞控

报价

楼主:
免收楼层租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价

联系我QQ954565763

网友C:
很不错,新手看完表示基本明白了PIX 装机调试。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不错,新手看完表示基本明白了PIX 装机调试。感谢

谢谢认可!

网友D:
飞控不装到飞机上,就做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不装到飞机上,就做水平校准?

是,桌子是平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桌子是平的。

就是因为你的桌子是平的,机架放置飞控的面可能是不平的,所以才要在机架上做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因为你的桌子是平的,机架放置飞控的面可能是不平的,所以才要在机架上做水平校准。

机架如果不是平的,那就是机架有问题了。没关系,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E(2021-04-14):
学习了,但是我的乐迪pix连接地面站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1、连接飞控的端口的波特率不对,但是也能连接上。2、指南针校准就是不能成功。返厂两次了,都是刷了固件在给我寄回来,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1-05-18):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但是我的乐迪pix连接地面站的过程中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1、连接飞控的端口的波特率不对, ...

波特率不对还能连上?
指南针一般周围没有较大的金属或磁场,校准就不会有问题。建议到空旷户外试试。如果还是不行换罗盘或者集成罗盘的GPS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波特率不对还能连上?
指南针一般周围没有较大的金属或磁场,校准就不会有问题。建议到空旷户外试试。如 ...

能啊,我也很纳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