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天9的兄弟有事请教

楼主(2019-05-30):
徒弟买了架90的幻影2000白板机,装好后帮她调机发现一个问题,开了升降副翼混控后推升降时有一边的舵机没反应,但是压副翼时两边的舵时却又是正常转动的,本人没用过天9,以前只用过天7入门,怎么调都没反应,查看监视器发现推升降时通道1是没输出的,明明开了升降副翼,为什么 会没输出,各位朋友求解。。。。

网友A:
混控设置看一下

网友B:
高级设置---升降舵混控 ,左副翼插1通道,右副翼插2通道。
升降副翼,V尾翼,升降舵功能三者不可同时开启,另外升降副翼,襟翼,副翼差动也是同时只能使用一个机能,无法同时开启。当其他的功能有效时,此功能会显示警告。此时请先将其他混控功能禁用,再开启此功能。

网友:
上面好像说的是对的,

网友:
徒弟是女模友???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混控设置看一下

混控设置无论怎么设感觉只会影响方向,但舵机都有反应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级设置---升降舵混控 ,左副翼插1通道,右副翼插2通道。
升降副翼,V尾翼,升降舵功能三者不可同时开启 ...

感谢朋友,点醒了我

网友:
这个没机舱盖吗

网友:
估计你插错通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