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关于换发动机轴承的一点经验

楼主(2019-05-30):
从17年初开始玩油动航模,时间不算长。关于发动机方面的知识从一开始师从玩油船的前辈,到后面自己摸索,总结了一些经验,其中调机方面的帖子坛子里已经很多很多,这里就不赘述了。这里我来说说关于保养维护方面的一些经验,特别是轴承更换方面的方法总结,希望给大家一些思路,如果说的不对的地方欢迎指正,和跟帖讨论。
由于工作关系,我会不定期更新,主要以文字说明为主,也会上一些关键示意图来说明。

言归正传,首先说说什么是轴承和为啥要换轴承。

轴承是保证曲轴在高速运转时能稳定且顺滑运转的必要部件,曲轴在旋转时由于活塞的冲击而做不到像电机那样完美的同心旋转,即便由摆锤来平衡,也做不到完美抵消,这点从发动机的震动上就能体现,所以我们需要用前后两个轴承来强行限制曲轴在高速旋转下的完美同心度。
上图就是发动机中常用的两种轴承,大家先看看有啥区别。一般来说在我们常用的发动机中,无论是两冲还是四冲,都会有前后两个,他们规格不同,一般来说前小后大。不同型号的发动机轴承型号也会有所区别。要确定型号只有两个办法,一种是网上搜特定型号发动机的轴承参数,一种就是要把轴承拆下来看上面钢印型号。

那么换轴承有必要吗?有!因为短期来说没问题,但时间长了一但出现问题,那短短几分钟就能完全让发动机趴窝,造成不可逆的损坏。这时你必须换掉损坏的轴承,或者买一个新的发动机!
拿甲醇机来说,甲醇和硝基甲WAN作为燃料必须要用到,但这两种东西会对金属造成严重腐蚀,这时燃料中所用到机油品质好坏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好的机油能延缓这个过程,差的就是催化剂,比如蓖麻油。放的时间一长粘连不说,轴承中的钢珠会被严重腐蚀,失去圆度,这是关键。一旦缺损,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在高速旋转下一颗掉落的碎屑就能打坏整个轴承甚至曲轴箱。当然外部杂质的进入也是同样道理。所以更换轴承势在必行。

在换之前我们先要了解一下用在甲醇发动机上的轴承选择问题,不合适的选择同样会造成损坏。上图两种轴承区别在于A为铁圈封 B胶圈封,区别在于铁圈高速性好,胶密封性好,拿saito82来说前胶后铁,后部由于要让润滑油透过轴承去润滑中间的气门顶杆室所以铁封不仅能透油还能起到隔离杂质的效用,前面胶封的作用就是防止机匣内的油过多溢出。另外在2冲程上大家会发现后轴承都是无封盖的,这是因为2冲的吸油方式,清洁的燃油通过曲轴和后轴承送入燃烧室,所以无盖设计利于充分润滑。而4冲是靠活塞的下行压力将燃烧后的废油压入轴承,所以封盖可以有效遮挡杂质。当然也有玩家将4冲后轴承的封盖去除,这并不影响正常运转且润滑效果好,但容易吸入杂质。
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后轴承情愿裸奔,也千万不能用胶封,因为后轴承收到冲击和挤压较前轴承大很多,时间一长胶皮会脱落,直接污损坏整个系统。这是我血的教训。。。。前轴承用铁封倒是没问题,就是渗油厉害些。

轴承选择主次顺序:同型号、同封装、原装、同品牌 的轴承,比如我的82国内找不到前轴承胶封的,用铁封也不影响。但一定要买到正品,这样才能长久使用。现在轴承买来都是有封盖的,如需要去除封盖可自行用针将封盖挑掉即可。另外建议一次多买几个,因为在更换过程中难免由于操作不当,对轴承造成或多或少的损坏,切记有损的轴承千万不能使用!

接下来就进入实操阶段!

网友A:
胶盖比钢盖的便宜些,发动机轴承经常要在高转速高温度下工作不适合用不锈钢轴承。不锈钢轴承不如高碳轴承钢耐高温和耐磨,油动车或油直机的离合器上也切勿使用不锈钢轴承,我试过在离合器轴承位置装不锈钢轴承然后玩了一圈下来轴承变形了,后来换了氮化硅轴承,再也没出现过生锈或者高温变形

网友B:
轴承的主要目的还是降低摩擦,滚动摩擦系数更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的主要目的还是降低摩擦,滚动摩擦系数更低。

这是很明显的作用,但有些小型发动机也会有只用一个轴承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盖比钢盖的便宜些,发动机轴承经常要在高转速高温度下工作不适合用不锈钢轴承。不锈钢轴承不如高碳轴承钢 ...

关于高碳轴承我还没研究过,我换装的轴承型号和用料都是和原装一致的。原装没问题那就不会有多大问题。

网友:
好贴帮顶,轴承是个大问题

网友C:
下来的实操呢?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下来的实操呢?没看到啊

让我捋一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