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黄山320B车床齿轮箱噪音太大

楼主(2019-05-30):
请教各位大神们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没法办,带耳塞吧,我的也是,如果用220的电机还要响,380的好的多

网友B:
油位够吗?缺油的话会很响,
排除缺油,就是机床原设计或者质量就是如此

网友C:
就是听说CJM250齿轮声大不敢买,买210的

网友A:
齿轮声是大了点,但还没大到不能用,干起活来并不比210差。

网友D:
先天性心脏病。没治。

网友E:
楼上正解,成本在那放着呢。这就是我当初放弃的主要原因,听了老鸟的话,上了【十一机的630】

网友F:
我的6246蒸汽火车鸣笛一样,没法搞。

网友G:
床头箱里面的轴承是不是坏了,我刚刚买的C0630C也是,我换了13个轴承,现在声音非常好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