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ito82的桨固定螺母哪里有卖

楼主(2019-05-30):
请问saito82的桨固定螺母哪里有卖,我的弄丢了,去标准件买,都配不上,郁闷

网友A:
淘宝有原装配件一套100左右,兼容件在搜店铺 天天向上

网友B:
有可能是英制的。那卡尺量一下。例如是6.35mm那就是1/4英寸的。再看一下牙数,英制的标注是一英寸多少牙,例如32牙。25.4/32=螺距。

网友B:
英制螺母网上大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英制螺母网上大把。

关键是原装螺母有个槽是配合紧锁螺母的,一般的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英制的。那卡尺量一下。例如是6.35mm那就是1/4英寸的。再看一下牙数,英制的标注是一英寸多少牙, ...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原装配件一套100左右,兼容件在搜店铺 天天向上

感谢,请问有兼容82的前轴承吗?原装的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有原装配件一套100左右,兼容件在搜店铺 天天向上

天天向上没有,淘宝也没找到

网友:
我也想知道,Os哪里有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天向上没有,淘宝也没找到

有的,但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种金属桨罩的固定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但不是一模一样的,就是一种金属桨罩的固定螺母

天天有的是固定桨罩的螺丝,m8的,我的saito82的轴是m7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天有的是固定桨罩的螺丝,m8的,我的saito82的轴是m7的

他们当时有saito82专用的用来配他们的190,也有单买,可能现在没了吧

网友(2019-11-08):
三叶的也可以用吧

网友:
齐藤62 82的螺母是m7乘以螺距1的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