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转速上不去

楼主(2019-05-30):
一台华大1000瓦伺服电机。准备做车床驱动主轴用。这两天试了N次。转速只有1200多转。驱动器里面的设置都看过了。都是厂家设置的默认值。设置为速度模式。调到最快。只有1200多转。怎么才能达到3000转?各位大师指点一二。谢谢。说明一下,电机和驱动器是配套的。

网友A:
电机上写了多少转?

楼主:
3000电机型号.130ST-M04025 LFB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上写了多少转?

正转,反转。转速相同。

网友:
速度模式,是模拟量吗,电压多少,有没有设置偏移

楼主:
设置的速度模式。外部模拟量0-10V控制速度。没设置偏移。偏移起什么作用?说明书中没发现设置偏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置的速度模式。外部模拟量0-10V控制速度。没设置偏移。偏移起什么作用?说明书中没发现设置偏移。

最高10V时才是3000转,你测一下最高电压是10v吗?

网友C:
看看驱动设置里有没有电机极数设置的选项,3000转应该是2极电机,这个数设置不对影响速度。

网友A:
零位漂移,对模拟量输入进行调整

网友:
本打算回复, 一看是这位兄台, 没了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高10V时才是3000转,你测一下最高电压是10v吗?

模拟量电压最高10V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驱动设置里有没有电机极数设置的选项,3000转应该是2极电机,这个数设置不对影响速度。

说明书中有,驱动器适用电机型号设置。确定无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位漂移,对模拟量输入进行调整

谢谢骷髅兄指点。明天试试。

网友A:
只是推测而已,
查到你这型号的电机是2500转的,而你得1200+转,刚好得一半,
但是常规的设置过零位漂移量,比如0-10v改5v-10,一般只会5v起步而不会限制最高速度
伺服中还有设置电机级数,这点也会出问题,你是2极改4级也会变一半,
还有设置中最高转速设置
而你又说默认设置,怕是这电机本身就是这个转速,可以用测试JOG模式,看看有多少转

一般三两句,很少人能准确给你判断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模拟量电压最高10V正确。

老哥你好,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有一对正负15伏的输出,我就是用本身的就是正15伏。你试一下到15伏时多少转。里面设置不要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哥你好,伺服驱动器本身就有一对正负15伏的输出,我就是用本身的就是正15伏。你试一下到15伏时多少转 ...

说明书中的数据是-10V--+10V.单极+0-10V。没敢提高控制电压。怕弄坏驱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推测而已,
查到你这型号的电机是2500转的,而你得1200+转,刚好得一半,
但是常规的设置过零位漂移 ...

说明书部分截图电机型号对应44.

楼主:
是不是设置上表中数值。就能提高转速到额定值?

网友:
43比较有可能,你要设置看看才知道

网友:
43参数设置可以比额定转速大,看你需要的最高速度是多少,设置200%没问题,建议你设成600试试。额定转速不是最高速度,只是速度高,扭矩会减小,总功率不变,驱动器会自己计算的,不用担心机器会坏掉。

楼主:
今天下午把43设置到600.把45设置成3000.试了。转速没有提高。还是1238转。不知道还有哪项指标影响转速?明天测试一下驱动器输出到电机的电源频率。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把43设置到600.把45设置成3000.试了。转速没有提高。还是1238转。不知道还有哪项指标影响转速?明 ...

45 零漂补偿不用设这么大吧,这个是针对模拟量零点不准确进行调整,或者防止干扰引起系统误动作,这个设置过大导致模拟量输入有效范围减小,虽然不知道最大数5000的具体含义,但感觉设成3000,太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下午把43设置到600.把45设置成3000.试了。转速没有提高。还是1238转。不知道还有哪项指标影响转速?明 ...

跟里面的设置没有关系。电位器中点加到 伺服模拟控制脚的电压10伏转速3000,如果不是,伺服很可能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45 零漂补偿不用设这么大吧,这个是针对模拟量零点不准确进行调整,或者防止干扰引起系统误动作,这个设 ...

现在不知道到底调整哪个项目能提高转速到额定值。所以是见到疑似有用的就调。都没起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里面的设置没有关系。电位器中点加到 伺服模拟控制脚的电压10伏转速3000,如果不是,伺服很可能是坏了 ...

你的理解似乎有误。如果伺服坏了。就不能转了。

网友D:
伺服型号是什么你都没有说别人很难给出答案!要别人帮忙解决问题最好是说清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接线的,还有你进行了那些故障排查?,最好附带照片。
模拟量电压你给的是0~10V, 还是
±10v ?  如果你给的是0~10V,但是按±10V的接线和配置参数,哪肯定就只一半的速度了!!!(不知道你驱动器型号,所以只是猜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理解似乎有误。如果伺服坏了。就不能转了。

不一定。你买的是厂家卖的新的可以不怀疑。但是你买的是旧的。也许是故障机换下来的。里面的参数都是微调的。不用动就可以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你买的是厂家卖的新的可以不怀疑。但是你买的是旧的。也许是故障机换下来的。里面的参数都是微调 ...

虽然是二手的。但通电各项设置显示的都是厂家默认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伺服型号是什么你都没有说别人很难给出答案!要别人帮忙解决问题最好是说清楚你是怎么操作,怎么接线的,还 ...

华大1000瓦伺服电机。驱动器是配套的。按说明书接线。按常规操作。电机正常运转。只是转速达不到规定转速。-0-10V+0-10V的接法要双电源。这个接法时电位器能控制正反转。0-10V的接法用单电源。这种接法时电位器只能向一个方向转。记住-0-10V控制的是反转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推测而已,
查到你这型号的电机是2500转的,而你得1200+转,刚好得一半,
但是常规的设置过零位漂移 ...

根据电机型号核对。电机额定转速是2500转。零位漂移 选项调了好几个数值。转速没变化。查手册电机是8极。驱动器输出电源频率200Hz。电机转速3000.现在需要测试一下频率。如果不是200Hz那就是驱动器的问题。也许就没治了。

网友A:
软件不行只能硬件补偿,皮带或者齿轮变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根据电机型号核对。电机额定转速是2500转。零位漂移 选项调了好几个数值。转速没变化。查手册电机是8极。 ...

频率和转速是对应的,转速测的准确,测频率没意义。1200转以下,调整给定电位器,电机转速是不是线性变化?如果能调整的话,觉的坏的可能性不大。看看机器里有没有最高速度或最高频率限幅之类的设置,按你描述,现在驱动器输出80hz,而且模拟量输入每伏对应的转速调整后,最高转速没变化,被限幅的可能最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和转速是对应的,转速测的准确,测频率没意义。1200转以下,调整给定电位器,电机转速是不是线性变化 ...

调整电位器电机能线性变化。设置项里最高转速设置的是3000.所以就弄不明白到底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不行只能硬件补偿,皮带或者齿轮变速

本来是安装在小车床主轴上。同步轮减速1:3的比例。主轴最高转速1000转。计划的。结果电机才1280转。主轴只有400多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本来是安装在小车床主轴上。同步轮减速1:3的比例。主轴最高转速1000转。计划的。结果电机才1280转。主轴 ...

主轴3000转没有用,1200多够用了。我的也是从2000改到1200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3000转没有用,1200多够用了。我的也是从2000改到1200转了。

你没采用机械减速?我用了同步轮1:3的减速。这个伺服电机最高2500.这样主轴最高可达830多转。还是有点低。最好能达到1500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没采用机械减速?我用了同步轮1:3的减速。这个伺服电机最高2500.这样主轴最高可达830多转。还是有点低 ...

我的电机最高1000转的。约10个牛米。做车床1200就够了,太快也没有用。转速高了扭矩就下降了。我先是搞2000转,不好。又降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机最高1000转的。约10个牛米。做车床1200就够了,太快也没有用。转速高了扭矩就下降了。我先是搞20 ...

我这个电机是2500转。扭矩4N.M 电流4A。车床主轴3150转的。1:1还达不到3000转呢。3:1同步轮降速最快才800多转。精车要求高转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电机是2500转。扭矩4N.M 电流4A。车床主轴3150转的。1:1还达不到3000转呢。3:1同步轮降速最快才800 ...

2500转时扭矩4nm.1250转时2nm再把转速提高到3000转,扭矩大约是0.8nm .能干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0转时扭矩4nm.1250转时2nm再把转速提高到3000转,扭矩大约是0.8nm .能干什么用?

我的计算结果与你正好相反。2500/3=833.这时主轴4N.MX3=12N.M。啃45#杠杠地。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计算结果与你正好相反。2500/3=833.这时主轴4N.MX3=12N.M。啃45#杠杠地。哈哈。

你算的是电机正常能转到2500转时的情况。问题是你的电机现在最高到1200多转了。扭矩下降一半。哈哈。你再算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算的是电机正常能转到2500转时的情况。问题是你的电机现在最高到1200多转了。扭矩下降一半。哈哈。你再 ...

你压根就理解错误。伺服电机是恒转矩输出。2500转是4 N.M.10转也是4 N.M .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压根就理解错误。伺服电机是恒转矩输出。2500转是4 N.M.10转也是4 N.M .

看来你没玩过伺服电机。10转你用手握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驱动设置里有没有电机极数设置的选项,3000转应该是2极电机,这个数设置不对影响速度。

伺服电机不能从电机转数确定极对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没玩过伺服电机。10转你用手握一下吧。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确实恒扭矩运行,但是在低频下运行扭矩特性差一些,可以调节伺服特性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确实恒扭矩运行,但是在低频下运行扭矩特性差一些,可以调节伺服特性改善。

1KW的伺服电机,转速低了根本没劲,讲理论没有用的。玩过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伺服电机在额定转速以下确实恒扭矩运行,但是在低频下运行扭矩特性差一些,可以调节伺服特性改善。

这个原来也是1KW伺服电机的,后来改无刷电机了。低转速时扭矩很小。设置增益改善不大,因为转速太低。

网友:
楼主  在吗  有事请教您  看到回复我  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这个原来也是1KW伺服电机的,后来改无刷电机了。低转速时扭矩很小。设置增益改善不大,因为转速太低。

其实还是增益调节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很操蛋的问题, 伺服转起来后, 有负载和没有负载, 其声音和最大功率是不一样的,不带负载时超调, 带上负载转的反而更稳。对主轴来说,车削时 和空转时都是用的同一个增益数值。 空转不超调, 则高速容易没力,空转超调 高速有力,但是电机声音大振动大。 所以有的伺服的增益是连续可变, 或者分阶段调整的。
你调整增益, 就等于从侧面调整了伺服的最大功率,你把增益调的足够大, 功率是上去了, 但是在空转时就会超调(微观下电机轴可能会来回摆动),电机声音变大, 这时候你肯定会把增益朝回调,但是等转起来之后,开始车削时, 功率又不够大了。。。
说个最直观的表现方式, 用位置模式, 你用高增益和低增益来试, 其最大功率是不同的。高增益时转子静止不动还嗡嗡响, 此时虽然可能超调,但是你用电流表试试(手拧转子旋转10度,同时观察电流表读数), 其功率肯定很大。 你把增益调到低,转子不嗡嗡叫了, 但是此时手拧转子旋转10度观察,其最大功率肯定也变小了。这个我实测过, 不接受任何抬杠,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其实还是增益调节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很操蛋的问题, 伺服转起来后, 有负载和没有负载, 其声音和最大 ...

你解释的很对。所以电机需要开到高额定转速,然后用齿轮变速是最佳方法。与交流电机使用方法是一样的。不然吃刀量已达电机就停,你退刀电机还会继续转,或是保护。

网友G:
用位置模式,给脉冲,调电子齿轮比,看看能不能速度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位置模式,给脉冲,调电子齿轮比,看看能不能速度上去

jog模式设定一个速度,然后用转速表侧一下,差太多就是伺服驱动器坏了。就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位置模式,给脉冲,调电子齿轮比,看看能不能速度上去

谢谢指点。由于做车床主轴需要转速模式。所以位置模式一直没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实还是增益调节的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很操蛋的问题, 伺服转起来后, 有负载和没有负载, 其声音和最大 ...

谢谢。十分感谢如此细致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