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起飞后抽风

楼主(2019-05-30):
最近一段时间飞450小机,整个机身狂抖抽风时好时坏,K8
陀螺仪
,亚拓450PRO机身,以前没这种情况!抽风的时间,推大油门摇杆有时会正常!没招了。有经验的模友给看看,谢谢了!

网友A:
陀螺仪是否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是否松动了!?
没松动!

网友B:
是不是起飞正常,油门一收就出现问题?

网友C:
查下电池电调接头看看是不是太松了,或者电调问题可能,一个个排除,换电调还抽,换陀螺仪

网友D:
我陀螺仪好好的,抽风,连不上电脑,尾巴修正反向,用模块手机设置好,都正常,静止启动没有问题,推螺距,悲催了,飞机左侧翻,炸桨,连杆损坏了。拆开看看里面没有任何问题。K8真的不耐用,炸几次可以上正版了。准备先收个老版的MB也才300比这个保险!

网友E:
如果有视频估计会比较容易分析原因

网友F:
是不是陀螺仪自检时就打杆

网友G:
k8!头疼!换了两个锁尾都有问题,怎么也调不好,烦死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关注,我重新固定一下陀螺仪,靠!它居然好了!我以前双面胶粘的不太牢,又用一根扎带扎牢,也不确定是陀螺仪松动的原因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