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飞控焊盘脱落怎么办?

楼主(2019-05-30):
各位大神,kingkong飞蛋连接接收机的焊盘已有三个脱落,有没有补救的办法?

如图,目前dsm焊盘脱落,ppm焊盘脱落,还剩最后的sbus,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啊?

网友A:
只有飞线了 B站有教程

网友:
早干吗去了,用热熔胶固定线头啊。

网友:
烙铁温度不够高,焊接时间过长,容易造成焊盘脱落。这情况只有查电路飞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飞线了 B站有教程

谢谢提点,我去学习一下^O^

网友:
找一同样好的飞控,用万用表分别查出这三个焊盘其它相连的点.

网友:
可用其他闲置RX接口来用于接收机信号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