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箱软化、炸坏脚架

楼主(2019-05-31):
刚拆检过尾管、皮带、尾波轴承,飞了两个半起落就弄成这样了

网友:
尾轴轴承损坏,发热把波箱搞变形了。

网友:
起因就是轴承坏了发热,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但是没有摔机。以后再也不用塑料的了。

网友:
明显是轴承坏了摩擦生热把塑料件烫坏了,我尾传动杆的轴承也坏过结果把伞尺里面的花键烫成大窟窿了,自悬掉下来了

网友:
轴承坏了,不是金属件能够解决的

楼主:
明天金属波箱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