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保护板的7.4V电池能2个串联用4串的充电器充电吗

楼主(2019-05-31):
如题,带保护板的7.4V
电池
,在不拆保护板的情况下,能2个串联成14.8V,再用4串的
充电器
充电吗?

网友A:
可以啊,只不过内阻差异大的话,充满需要很长时间。

网友B:
建议每组电池输出端反并一只二极管,以防止一个电池断电的情况下另一个电池通过负载对其反向充电。

网友C:
四串有5根线怎么冲?这种串联法充电也不建议,锂电池充电必须考虑电池容量和单体电池的内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