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ildcam 出的G代码 小数点后4位 如何 改成3位

楼主(2019-05-31):
各位大佬帮小弟一把 solidcam 出的G代码 是小数点后4位的 系统识别 有偏差 谁能告诉我 如何设置 输出G代码后可以变成小数点3位 我找了半天都不行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不用管吧 反正也走不到位

网友:
记事本打开 可以改啊 改完记得保存 重新拷入

网友:
想在软件里改的话  在工具里面有 可以小数点后面几位数  自己定

网友:
找到Gpptool文件夹修改你当前使用的gpp后处理文件

网友A:
numeric_def_f    = '5.3'
  integer_def_f   = '5.0(p)'
    gcode_f         = '2.0(p)'
    mcode_f        = '2.0(p)'
    xpos_f           = '5.3'
    ypos_f           = '5.3'
    zpos_f           = '5.3'
    feed_f           = '4.3(p)'

网友:
照上面改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umeric_def_f    = '5.3'
  integer_def_f   = '5.0(p)'
    gcode_f         = '2.0(p)'

谢谢了 解决了 改了

楼主:
改了这个 就可以了

网友B:
请问你机器是mach3系统吗,我直接用的是Gmilling 3x后处理,用下载的后处理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机器是mach3系统吗,我直接用的是Gmilling 3x后处理,用下载的后处理好像不行。

不是

网友:
高手们能否给个SOLIDCAM教程

网友C(2019-07-12):
求solidcam  mach3 后处理文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求solidcam  mach3 后处理文件

232楼 这里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398&extra=&page=12
有mach3 可用的solidcam后处理,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232楼 这里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93398&extra=&page=12
有mach3 可用的so ...

谢了